澄星6050问题

楼主(2014-05-29):
6050主板上能不能短接哪个电阻之类的东西,要电池能够飞的时间长一点?我每次6050用过后的电池,继续来飞SCP,都还能正常飞3~4分钟(非暴力),感觉6050的飞行时间短了,只能飞5分钟左右~~,谢谢

网友A:
我6050悬停一般就飞3分钟左右 LZ飞多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6050悬停一般就飞3分钟左右 LZ飞多久啊?

我改的无刷,350mah的电池,4~5分钟悬停~~就是感觉时间太短,而且6050飞过的电池用在改过的SCP上还能飞4~5分钟,电池略微有点过放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改的无刷,350mah的电池,4~5分钟悬停~~就是感觉时间太短,而且6050飞过的电池用在改过的SCP上还能飞4~ ...

我飞的时候油门定在那里悬停它会突然掉转。。。

网友:
有保护是好事儿,977温柔练习9分钟以后接近保护电压3.2v,貌似1c左右充电也会延长寿命。
977每次充满需要一个小时多谢。

网友(2019-03-04):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0-02-18):
你们飞机都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