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上个怪事情

楼主(2014-05-29):
今天早上飞亚拓的450,电机电调都是亚拓的,不过电机是老款的,电机电调都是收的咱们坛的飞友的,飞到第二块电的时候,突然好像断电了,还好高度不高,慢慢桨下来了,看了下电线接口都没有松动的啊,再推油门的时候电机直响,但是不转,电机和电调都烫手,早上温度不高啊,也就30度左右,心想可能收的电机有问题,中午的时候插电又试了下,又好了,正常转动,没弄明白是哪里的毛病呢?因为电机和电调都是收的二手的,兄弟们谁遇上过这情况啊,给分析分析吧

网友:
看描述是电调高温保护,大热天玩车子的时候碰到过这种情况,车子是在电机和电调上装风扇就好了。飞机刚玩了一个礼拜,开始进入夏天了,昨天带机壳飞了一个电,电调和马达都烫手,后来开始裸飞,6个电连飞,电调和马达一点不烫手。

网友:
我的新45a也遇到过这情况

网友A:
将你的450电机电调6个香蕉头重新焊一遍,从现象看是某一个香蕉头虚焊所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你的450电机电调6个香蕉头重新焊一遍,从现象看是某一个香蕉头虚焊所至。

绝对不是虚焊,都结实的很,而且从早上到中午又没动它,它自己又好了

网友B:
电机轴承和主轴轴承可能有问题,排除这些,那电调可能存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轴承和主轴轴承可能有问题,排除这些,那电调可能存在问题

应该可以排除主轴轴承,因为推油电机不转,哈拉哈拉的响

网友C:
450M+35X,试过3次空中丢失动力,情况跟你一样推油门电机抖动不转,明显的电调温度保护,拔电重插就正常了,换了铂金40A以后P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0M+35X,试过3次空中丢失动力,情况跟你一样推油门电机抖动不转,明显的电调温度保护,拔电重插就正常了, ...

谢谢兄弟指点,那我也换个好盈的电调算了

网友D:
是时候换6S,凉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时候换6S,凉快啊。

成本好高啊

网友D:
怎么会呢。马达一个价,只是KV不同;电池一个价,只是电压不同;电调.....过得去的都直接支持6S。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会呢。马达一个价,只是KV不同;电池一个价,只是电压不同;电调.....过得去的都直接支持6S。

问题是我有好多3S的电池啊,上6S不得再买电池了吗,少说得来个三四块吧,加上电调,电机,电池,又得扔个1K进去了

网友:
马达缺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会呢。马达一个价,只是KV不同;电池一个价,只是电压不同;电调.....过得去的都直接支持6S。

难道换个好点的电调不能解决夏天电调保温保护的问题吗?铂金V3咋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有好多3S的电池啊,上6S不得再买电池了吗,少说得来个三四块吧,加上电调,电机,电池,又得扔个 ...

Sorry,现有设备的压力是个问题。我是一开始就上的6S,所以无重复投资的问题,也无过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Sorry,现有设备的压力是个问题。我是一开始就上的6S,所以无重复投资的问题,也无过热问题。

我先换个好盈50A  V3的电调凑合着用,先不升级6S,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
不是暴力3D,和很酷热的天气,用好赢电调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绝对不是虚焊,都结实的很,而且从早上到中午又没动它,它自己又好了

虚焊是看不出来的,还是重新焊一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