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9):
问题一我的H32D云台如果装在六轴,680,V2飞控,天9上使用,还用精灵里面的云台模块吗?
问题二
我新买了个穷人图传,接线都对,显示不出来电压,好像在屏幕的上面,可是调不下来,显示屏还出现好多英文,如何消除,如何设置那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
问题1,任何时候都需要使用那个gcu,也就是所谓云台模块
问题2,监视器,总共就几个简单英文单词,意思不明google百度,另外一般监视器都可以切换语言,改变画面比例就可以全屏显示了,如4:3 ,16:9

网友:
另外具体的图传显示,参考具体的图传使用帮助进行设置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的OSD能不能选择制式,你可以将你的狗、显示器和osd制式选择成一样的试试,P制不行就换N制是哈,我想就应该能显示全了,但是要保证三者的制式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的OSD能不能选择制式,你可以将你的狗、显示器和osd制式选择成一样的试试,P制不行就换N制是哈, ...

电压显示调出来了    英文消除不了

网友:
连电脑重新编辑一下OSD,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想要什么界面有什么界面

网友:
知道了  吧
我就 不多说了

网友:
按一下。osd上面的按钮。 就开始保存起始点。就正常了。home save

长按那个按键。2秒可以切换制式

网友:
按上面的按钮就可以了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英文是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