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3D标准版 抽风!!!!!!!!

楼主(2014-05-29):
载机飞越690s 哪吒V2 大疆 osd mini 大疆H3 3D GCU gopro hero3+ 黑版 试飞视频如下, 悬停没事, 只要一动 刷锅就抽
求大疆的技术解决

网友A:
我的云台跟你的也是一样的,固件也升到了1.8 还是一样的,现在可能是DJI的固件问题,,,感觉还不如XA的云台呢

网友B:
哈哈 现在差不多都一个德行 等新固件吧 估计DJI在做了!

网友C:
楼主您好,导致这样的现象是因为震动过大,电机持续在做最大的输出,最后过热保护。
解决方案:
1.选择3D自带的减震球。(40度带褶的效果最好)
2.适当的给云台的固定架上增加点重量。
3.升级最新的固件。
如果以上办法解决不了问题,请加我QQ:2355602804,我会持续跟进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