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mini osd刷固件后出现乱码如何解决

楼主(2014-05-29):
我刚刷过mini osd固件后上机就出现乱码,刷之前都没有乱码问题,只是切手动的时候OSD界面数据冻结不刷新,切稳定和返航的时候正常。
想可能是固件问题,就刷了固件,固件都是官方下载的,并且字库都是对应版本来刷的。不知道该如何解决了,求教各位模友们如何解决!十分感谢!上图:

楼主:
另外,刷固件后,在软件上,也能够正确读取OSD的数据

网友:
刷刷其他固件试试!

网友:
刷回原来的

网友A:
虽然没用过APM,但是在MWC上用MavlinkOSD要先刷一下EEPROM Clear,然后再刷字符库,楼主可以试试。也许是出现字库冲突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用过APM,但是在MWC上用MavlinkOSD要先刷一下EEPROM Clear,然后再刷字符库,楼主可以试试。也许是出 ...

EEPROM Clear这个怎么刷?有教程可以参考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EEPROM Clear这个怎么刷?有教程可以参考一下吗?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0461&highlight=%B5%D5%CF%B5
这是我当时参考的原帖
KevTeam的RushOSD用的也是Mavlink-OSD的板子。可以在googl code里找到:
http://code.google.com/p/rush-osd-development/downloads/list
里面有EEPROM Clear这个包,刷一下可以清空整个存储,然后进行后续的刷机操作即可

网友:
要刷对应字库

网友:
刷字体,可以参考泡泡老师的视频

网友:
要固件和字库搭配的,不然就会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0461&highlight=%B5%D5%CF%B5
这是我当时参 ...

哦,多谢多谢!!!我仔细看看

网友B(2014-06-30):
该OSD已收到并修复,
首先,用的是LZ自己发过来的USB-TTL,能正常连接电脑,并能进行固件的烧写和字库更新,以为是7456坏了,可是更换了7456之后,还是那样乱码。
之后,换用我自己的USB-TTL,却发现怎么也连不上电脑,更换328之后,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OSD已收到并修复,
首先,用的是LZ自己发过来的USB-TTL,能正常连接电脑,并能进行固件的烧写和字库更新 ...

恩,感谢泡泡老师!

网友C(2014-08-05):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用过APM,但是在MWC上用MavlinkOSD要先刷一下EEPROM Clear,然后再刷字符库,楼主可以试试。也许是出 ...

你好,能不能把rush-osd相关的固件给我刷一下,我的飞控是MWC。想用osd,外网下载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能不能把rush-osd相关的固件给我刷一下,我的飞控是MWC。想用osd,外网下载不了

留个邮箱

网友:
821371473@qq.com,对了关于刷字符,我没有TeraTerm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