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改了个电机 测了下拉力,2s下从5030到8040测试了所有桨。结果不尽人意。

楼主(2014-05-29):
自己改了几个光驱电机,没换磁钢。 测了下拉力,2s下从5030到8040测试了所有桨,发现带6030桨效率相对高一点,但也只有90g拉力,1.8A电。想做个小飘飘,最大能做到多大翼展?

网友A:
自改肯定不行,不然厂商没饭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改肯定不行,不然厂商没饭吃了

纯属娱乐

网友B:
看了这帖子,我以为我回到2005年,自己动手就是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这帖子,我以为我回到2005年,自己动手就是强!

看来我玩的都是你十年前玩剩下的啊,能给指点一二么?比如带大桨时发热严重,这个热量主要来自铜丝还是轴承的摩擦?

网友B:
发热就是扭力不足、阻力太大,电流转化成热能,你可以换小一点的桨试试看。

还有,CD转子改的无刷,线圈太细,以前我们这么玩时,是必须把壳拆下,线圈重新绕过才行的,绕玩先空转测试一下是几KV的,如果KV太高,还得降一些(重新绕)。

你现在测试90g推力,预计做个60cm翼展就差不多了,用800nAh 3S电池,重量才会轻,你的电流1.8A很小了,800mAh可以飞很久了。

整体起飞重量控制在200g以内,很难,但我相信60cm翼展的飘飘是可以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热就是扭力不足、阻力太大,电流转化成热能,你可以换小一点的桨试试看。

还有,CD转子改的无刷,线圈 ...

非常非常感谢,论坛真是却你这样的热心技术玩家啊。我身边要是有一个能带带我就好了。今天好不容易遇上了,就多问几个问题,希望不吝赐教啊

最小的桨用的5030的,2s下全油门一分钟,发热不大,手摸上去温温的,但是拉力太小,只有70g。用6035的桨,温度也能接受,2s下能有90g的拉力。铜线重新绕过了,3s下,空载有18000转,应该是1800kv左右的吧?

之前就是因为拉力太小,所以之前没有考虑3s的电池,怕总重超重,看了你的帖子之后,用3s测试了一下,还是6035的桨效率最高,全油门2.7A,150g拉力,一分钟下来,温度不烫手。
3s下6045以上就没测试了,发热严重,全油门一分钟下来烫手。

根据以上参数,你建议用2s的电池还是3s的电池呢?

还有个很奇怪的事情,如果用xxd的30A电调,油门稍大就停转,如果用银燕或者好赢的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两个xxd都是这样,但是xxd配xxd的电机一切正常,进角,启动等参数都分别调的测试了,还是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种电机如果电机因过热消磁了,会不会烧电调啊?

网友C:
用3s测试了一下,还是6035的桨效率最高,全油门2.7A,150g拉力,一分钟下来,温度不烫手。

6035 桨,150g静拉力,这个有机会爽飞。

从省钱的角度,而且设备要尽可能轻一些,帮你推荐一下:
电池帮你搜了一下,便宜点儿的有小电直用的 3S 500mAh 锂聚。看到某宝上有20-25元的,买便宜的够用了,因为你的电流小,才 2.7A.
电调可以用好盈10A的,50多元一个,如果有更便宜的且较轻的电调,也请大家分享一下。
舵机用5克就可以了,应当是不超过20元一个。如果找更轻的舵机,价格就上去了。

接收器看你的遥控器了,选轻的就好。

以前做过全重不到200克的KT机,可惜是拉进的。
等我找个图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
说明:
此机未配置副翼. (主要是为了减少外露的副翼舵机等设备增加阻力)

中规中矩的垂直尾翼,翼尖切圆角处理。
如果嫌麻烦可以不切圆角(不切圆角时请优先选用6030桨,以提升动力)。

水平尾翼前缘后掠的设计,是为了提升安定性。
翼尖的圆角可以省略。(省略后对性能会有细微的影响,此时推荐用6030桨以提升动力)

尾翼组装示意图,如上图。

机身上部设计为一个平面,主要是为了制作时方便。
普通的9克舵机、电调、2S 600mAh 锂电,都可以有足够的空间供安装。

采用后三点起落架。
主起落架是亮点,选用了一款成品铝片起落架,机轮用的是常见的30mm直径机轮。(用20mm以上的机轮都是合适的。)
对成品起落架需要做一下改造,尺寸大约与图纸上相近就好。

机翼的翼型改自一款橡筋动力自由飞,并适合用5mmKT板制作。
这种很“薄”的翼型容易发生翼颤震,所以需要增加拉线连接机身,用来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35 桨,150g静拉力,这个有机会爽飞。

从省钱的角度,而且设备要尽可能轻一些,帮你推荐一下:

你之前做的不到200g的kt机,翼展是多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之前做的不到200g的kt机,翼展是多大的?

图纸上面有,是 700mm。

机翼是 700mm * 135mm

网友:
电调还是6A的吧,比10A的估计又要轻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