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给我科普一下,为什么大齿盘中的轴承必须是单向轴承?

楼主(2014-05-29):
我只知道有这个单向轴承,飞机可以熄火降落,在电机停转的时候,主轴还能带动大桨旋转。

但是如果是因为这个,双向轴承也可以啊,反正主轴能转就行了啊,为什么一定要是单向轴承呢?

网友:
双向轴承的效果是:电机往哪转,主轴都不转…… 单向轴承时,你把电机任意两根线掉换一下看看,这时电机反转,启动时就发生只有电机转,主桨不转的效果……

网友:
你试验一下没有的效果就知道作用了

网友:
还有,熄火降落时,不是主轴带动大桨转,而主要是大桨的惯性带着主轴转,再连带尾桨也一起转的。熄火时,最大的动能在主桨上的惯性,如果没有单向轴承,而假如主齿盘和主轴是硬性固定连接时,如果熄火降落,将会连带电机也一起转,而电机没有动力时,由于里边的磁力,转动阻力很大,会很快把主桨惯性转动力消耗掉,导致马上失去动力无法完成熄火降落……(油动机的引擎也一样)早期的航模就是这样的,空中一但熄火就很快失去动力必炸无疑~

楼主:
谢谢@zhaorenxie,解释的太到位了,懂了!

熄火降落时,如果是双向轴承,大桨也能带动主轴转而大齿盘不转,所以这个时候使用单向轴承或是双向轴承都是可以的?

网友A:
请问什么是双向轴承?
我怎么听都没听过!
如果真的有,那么他的功用是什么?
大桨转马达不转!马达转大桨不转?
那怎么飞得起来?
只能单向或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zhaorenxie,解释的太到位了,懂了!

熄火降落时,如果是双向轴承,大桨也能带动主轴转而大齿盘不 ...

按理论可以这么说,熄火时如果是双向轴承,主桨转,主齿盘不转,但熄火降落是飞起来后的事,如果是双向轴承,电机的动力根本无法传到主轴上,主轴都没转起来还怎么飞…… 所以单向轴承是必须的,而且必须是单向,简单说单向轴承的功能就是:只能让电机的动力传给主轴,而主轴(主桨)的动力无法传给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什么是双向轴承?
我怎么听都没听过!
如果真的有,那么他的功用是什么?

双向就是普通轴承嘛,人家自创的名称没必要这么较劲吧……

网友A:
哈~没较劲,别误会了~
那用普通轴承的结果就跟我说的一样啦
大桨转马达跟主齿不转!马达跟主齿转大桨不转!
飞不起来!

网友:
如果不用单项轴承就不需要用轴承了,你还按个轴承上去增加重量???

不用轴承的效果就是熄火之后大桨和电机一起转,很快就没了能量,没法熄火降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没较劲,别误会了~
那用普通轴承的结果就跟我说的一样啦
大桨转马达跟主齿不转!马达跟主齿转大桨 ...

嘿嘿,你肯定懂~^^

网友B:
骑过自行车没?后轮的飞轮就是单向,如果是双向,后轮不转,如果是死的,你的腿就会不舒服,你滴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zhaorenxie,解释的太到位了,懂了!

熄火降落时,如果是双向轴承,大桨也能带动主轴转而大齿盘不 ...

看来还不是太明白啊, 双向都能转的轴承,  电机怎么带动主轴转?仔细想想吧。。。

楼主:
搞清楚了,多谢各位,学的电子不懂机械,嘿嘿。

网友:
并没有什么双向轴承的说法,
单向的意义在于,失去动力之后,依靠大桨的惯性还能持续运转一段时间,而不会带动马达,可以完成熄火降落或者类似的救机,不通电的情况下要使马达转动是要抵消阻力的,
没有单向就相当于硬连接,可以想象一下,类似电机和主轴是固定死的,主轴动,电机也必须连带一起动,熄火之后很快大桨就转不动了,,,,

其实13L说得很形象,骑自行车的时候,脚突然停下不动,类似于电机失去动力,可是车依然能继续往前走,
而不带单向轴承的,类似死飞 ,脚不踏,车就会停下来了。

网友:
单向轴承相当于挂了空挡。这么理解就容易了 呵呵

网友:
电机线任意换两根·

网友:
还有从3D切换回一般模式的时候不容易扫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