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我的发动机漏气,怎么解决?

楼主(2014-05-29):
        我的发动是JBA46级,一直正常使用,前几天发动机小炸,拆下来各种清洗,然后上机调试,大小油门均正常,但就在起飞离地的时候发动机熄火,试了好几次问题不能解决,主副油针没动,不存在问题。但是在组装发动机的时候,怀疑后盖垫圈由老化损坏,由漏气现象,现在问问各位网友,遇到这样的漏气现象怎么办哦 !!!!!

网友:
起飞熄火检查油箱、油管、重锤管。

网友:
换后盖垫圈

网友A:
后盖漏气换垫圈,离地熄火是供油有问题

网友:
用纸做一个垫。

网友B:
纸不牢靠吧,用那种封水管用的聚合物就不错,价格也便宜

网友:
离地熄火 可能你的邮箱有漏气 堵漏的方法可以用704硅胶 发动机上也可以用 没有漏气的话 就调大主油针

网友:
你自己都知道问题了,换了就是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纸不牢靠吧,用那种封水管用的聚合物就不错,价格也便宜

用牛皮纸信封的纸,很好!方法是把后盖拆下,把牛皮纸盖在机匣上,用手(最还带点油腻)按纸,可以拓一个机匣的印子,用剪刀剪下,刚好。放心我几十年前就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盖漏气换垫圈,离地熄火是供油有问题

问题就是这个垫圈比较难买,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不是钢纸垫圈吗,修理厂都有

网友:
富油一点会好。

网友:
这种现象是典型的动力不足的症状,原因可能,贫油,大轴承不良,等。

网友:
用密封胶试试看

网友(2014-07-11):
不懂  确实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就是这个垫圈比较难买,还有别的办法吗?

后盖漏气的可能不大,老旧发动机,拆装后大多会这现象.解决办法是多加点润滑油,加强各部间隙的密封性.

网友:
换垫圈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