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JI的H3-3D云台怎么冒出来一根尾巴呀?

楼主(2014-05-29):
原来2D版本不需要,外观好看多了,而现在的H3-3D版本的听说要接USB线到相机的AV输出口,这很不爽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也听说是g3不再支持,那我原来的g3版本呢????

网友A:
客服已经说了,缺原材料,所以先拖个尾巴,你们先用着,以后的版本,不拖尾巴了,你们再花钱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服已经说了,缺原材料,所以先拖个尾巴,你们先用着,以后的版本,不拖尾巴了,你们再花钱买。

缺原材料???看来我目前只有等咯,拖个尾巴难看。。。

网友B:
听到几种说法,有说是接口授权的问题,有说是为了高清的问题,也不知道真实原因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到几种说法,有说是接口授权的问题,有说是为了高清的问题,也不知道真实原因是什么……

你搜一下帖子,就在这个板块,客服回过一个帖子,这个是官方说法,就是缺少原料

网友:
只是器件缺货而已,高清也可以通过GOPRO多功能接口走数据的。

网友:
那个接口以后可以单独购买,用的软排线卡口,安装难度极小,不必纠结,只不过到时要担心到时价格畸高。。。。。。。。

网友:
卖个车,因为缺材料,少块前挡风玻璃,所以先卖没挡风玻璃的车,

网友:
缺货??我看可以省掉很多授权费用才对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