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姿态模式满舵高速飞行严重掉高!

楼主(2014-05-29):
Phantom2,基础感度125,125,130,200。用的是碳纤维桨,平衡没问题。空载测试
微风天气,开航向锁定,姿态模式满舵,高速飞行15秒,高度能掉大概20m多…GPS模式则没有问题
而且期间推油门机器不响应
不知道这是不是又是精灵动力不足的原因啊

空载都这样…上大负载高速飞行岂不是要扣下来了

另外这USB排线也太脆弱了点吧…

楼主:
顶一发,求大神!

网友A:
请问姿态模式掉高后会恢复高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姿态模式掉高后会恢复高度吗?

不會

网友B:
我估计都是减震棉老化的缘故,姿态模式全速飞行震动太大,然后就掉高度。。。
我的WKM+六轴姿态模式也一样,达到每秒15米以上,以2~3米每秒掉高度,而且在掉高度的同时,推多大油门都是无法维持高度的。
GPS模式一切OK。

网友:
naza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都是减震棉老化的缘故,姿态模式全速飞行震动太大,然后就掉高度。。。
我的WKM+六轴姿态模式也一样 ...

你的飞控摔过么?如果没有是不是可以说这是用久了的必然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姿态模式掉高后会恢复高度吗?

我的会,松开舵高度就恢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会,松开舵高度就恢复了

有试过非航向锁定,在姿态模式下有这个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试过非航向锁定,在姿态模式下有这个问题吗?

一样的,我开航向锁定是为了方便操作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试过非航向锁定,在姿态模式下有这个问题吗?

不开航向锁定一模一样,也会掉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飞控摔过么?如果没有是不是可以说这是用久了的必然现象?

明天换金属IMU测试,如果没掉高。。。那就还是塑料IMU减震棉容易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天换金属IMU测试,如果没掉高。。。那就还是塑料IMU减震棉容易老化。

校准IMU有用吗…

网友C:
大疆工作人员只会问 从来都没下文 都不给个答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明天换金属IMU测试,如果没掉高。。。那就还是塑料IMU减震棉容易老化。

wkm的gps有速度限制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wkm的gps有速度限制吧?

大疆的所有飞控都有GPS速度限制、姿态模式速度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疆的所有飞控都有GPS速度限制、姿态模式速度限制。

反正WKM也这样我就安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正WKM也这样我就安心了…

~~ 你这是拿我找平衡呢。。。

网友:
航向锁定在姿态模式也有效吗?我还以为只能在GPS模式下呢,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疆工作人员只会问 从来都没下文 都不给个答复

怀疑这些人就是在论坛上收集情报,做大疆的“维稳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开航向锁定一模一样,也会掉高

您好,这个跟IMU没有关系。这是气压计的误差导致的,也跟天气有关系。

网友:
气压这东西很容易变化的,GPS 不是也可以测高度吗? 是不是应该优先使用 GPS 的高度, 信号不够的时候再用气压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这个跟IMU没有关系。这是气压计的误差导致的,也跟天气有关系。

有个模友说他用mwc的飞控,那种气压机都只会掉高1-2m…精灵是Naza V2为什么定高性能差这么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个模友说他用mwc的飞控,那种气压机都只会掉高1-2m…精灵是Naza V2为什么定高性能差这么多呢?

来自 ...

您是满舵高速测试的,在气压计中误差会相应增大。一旦您减慢或者悬停高度就会恢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是满舵高速测试的,在气压计中误差会相应增大。一旦您减慢或者悬停高度就会恢复。

技术说的对。。。只要速度上去了,就会疯掉高度,主因就是震动!导致的气压计误差会相应增大。(希望大疆可以通过调整算法,根据运动速度补偿掉高)
而且就算100%油门也不可制止。除非切手动模式抛弃气压计的高度控制。但是高速飞行过程中又容易翻掉。不是老手。。。不可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说的对。。。只要速度上去了,就会疯掉高度,主因就是震动!导致的气压计误差会相应增大。(希望大疆 ...

WKM也免不了这样…看来精灵这样不必担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WKM也免不了这样…看来精灵这样不必担心了~

高大上的A2都一样。。。妥妥的,把心搁杂碎里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明天换金属IMU测试,如果没掉高。。。那就还是塑料IMU减震棉容易老化。

姿态模式高速飞行掉高,GPS模式高速飞行不掉高,姿态模式的掉高会在速度降下来之后恢复?
如果是上面的问题,那纯粹的是算法问题,GPS模式下,定高是由GPS完成的,姿态模式下定高由气压计完成,高速飞行时飞机与空气的相对速度变快,气压变小,飞控因为气压变小,判断高度上升,于是降低高度……速度下降后,气压恢复,高度也就恢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姿态模式高速飞行掉高,GPS模式高速飞行不掉高,姿态模式的掉高会在速度降下来之后恢复?
如果是上面的 ...

大疆飞控在姿态、GPS模式下,飞行定高都是气压计完成的,别外行了。。。。GPS谁都知道数据的滞后性,不能用于实时性要求高的场合。
没玩过大疆的飞控就不要按字面意思去理解,不是这样想当然就有正确结论的。
掉高后是不能自动恢复到原始高度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大疆飞控在姿态、GPS模式下,飞行定高都是气压计完成的,别外行了。。。。GPS谁都知道数据的滞后性,不能 ...

数据滞后……只能说DJI的GPS垃圾,现在GPS民用的速度都每秒一千次了……定高对实时性要求也不高,用气压计定高,然后每秒用GPS校正2-3次,高度就很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数据滞后……只能说DJI的GPS垃圾,现在GPS民用的速度都每秒一千次了……定高对实时性要求也不高,用气压 ...

哈哈哈~~ 定高对实时性要求其实是很高滴,所以各个多轴飞控厂家都会用气压计高度而不是GPS高度,返航也是依靠高实时的地磁罗盘,而不是靠GPS的方位。。。
“GPS民用的速度都每秒一千次了”。。。一处外行可以,不要处处外行哦。你说的只是波特率,跟数据实时性没关系。DJI,零度,XA的GPS,刷新都是个位数的~~DJI是ublox 6Q 5HZ嘛~
并且无一例外,DJI,零度,XA都这么做,都是有原因滴~~~ 想想容易,其实做起来很难,每个厂家最后都会选择最简单、最廉价的实现途径。
即使气压计掉高度,地磁那么容易被干扰,炸鸡事故如此频发~~~~ 也没有哪个厂家愿意去碰数据融合和惯导的烂摊子,目前的成本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 定高对实时性要求其实是很高滴,所以各个多轴飞控厂家都会用气压计高度而不是GPS高度,返航也是 ...

好专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 定高对实时性要求其实是很高滴,所以各个多轴飞控厂家都会用气压计高度而不是GPS高度,返航也是 ...

我突然发现你是大疆炸机吧吧主!
说不定还是sd-dji站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突然发现你是大疆炸机吧吧主!
说不定还是sd-dji站长!

我靠,这都被发现了,嗷嗷~节日快乐。

网友:
一般在2.3百米高空远程高速返回时掉高.恰到好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