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帖】dys 3轴微单云台 装滑环 改无限转

楼主(2014-05-29):
之前用dys云台拍了2部视频,感觉还不错。航向电机已经换成dys 5208加大扭矩,云台几乎稳定了即使在6级大风中(第二个视频),昨晚5208电机的滑环到了,要把原来的5208电机换掉换上空心轴5208 + 集线滑环。

第一个视频

第二个视频

以下将其改装成360度无限转:

完成后的视频

买来的dys 5208 + slip ring是这个样子。

集线滑环一共有12根线,不同颜色 两边相通。

2根用于云台供电
3根用于HDMI => AV   地,音频,视频
3根用于航向轴电机
1根用于云台roll
1根用于云台pitch
2根用于云台yaw     共地+pwm
把所有线都焊好(需要花点功夫,线太细,再包上heat shrink tube)

把线归拢一下 都粘到云台臂上。 因为只加了个滑环,云台所有参数不变:

网友A:
LZ后面几项参数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后面几项参数是怎么设置的?

在rc setting 里面 =>

RC input mapping =>

ROLL  EXT_ROLL_PWM
PITCH  RC_ROLL_PWM
YAW    RC_PITCH_PWM

你看板子背面有 一个3x4的矩阵pwm输入端口,看一下说明书 正负极和pwm,

可以输入4路pwm信号控制3个轴。我一共用了4根线,3根pwm 一根共地 直接连接到接收机的3个ch

网友:
没调好= =横滚抖

网友B:
5208用到YAW 要时刻注意电机转子和定子之间的间隙,由于空心轴固定不可靠,说不定那天转子和定子就分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208用到YAW 要时刻注意电机转子和定子之间的间隙,由于空心轴固定不可靠,说不定那天转子和定子就分家了
...

别吓唬我

楼主:
6级风 你飞你也抖

网友C:
6级飞机不会吹跑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C:
6级飞机不会吹跑么= =

完全没跑 ……

网友B:
我遇到过 而且不是偶发的 几率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 而且不是偶发的 几率比较高

我之前就是5208空心轴 但是是细空心轴。用了几个月了也没问题

网友:
群P哥威武

网友:
楼主在澳大利亚?

楼主:
大不列颠……

网友D:
好,终于成了,不简单,学习了

网友E:
怎么调的啊?我怎么就调不好呢

网友F:
怎么调的 有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调的 有教程吗

说不清楚,一点一点 一个轴一个轴调的。 反正每次调完要把飞机拿出去飞, 光地面测试不行。

好的结果就是把云台连电脑,看水平仪和俯仰仪, 在地面左右前后晃动云台让指针能够最小幅度晃动就行。这样基本上天也不会很差。上天主要是飞机震动和风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调的啊?我怎么就调不好呢

不太好调 一言难尽啊 都是眼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终于成了,不简单,学习了

连线太麻烦,太细了

网友:
能把第一页pid数据截图给我看看吗?

网友E:
我不需要360旋转,只要云台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不需要360旋转,只要云台好用就行

数据我拍下来发了啊 你看最后一张图就是

网友G:
自己动手好啊,虽然我不懂,但是我顶了,转那么快,也没倾斜现像,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动手好啊,虽然我不懂,但是我顶了,转那么快,也没倾斜现像,真不错

嗯 肉眼看不出倾斜 不过说实话这个dys也就是娱乐一下够用。真要拍片子 还是不够稳定,还得z15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动手好啊,虽然我不懂,但是我顶了,转那么快,也没倾斜现像,真不错

就是觉得动手有意思 真装好了 都不怎么爱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肉眼看不出倾斜 不过说实话这个dys也就是娱乐一下够用。真要拍片子 还是不够稳定,还得z15

业余搞一下,这个就很不错了,我正在组六轴,正在准备入那个J69云台,看评价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觉得动手有意思 真装好了 都不怎么爱飞……

喜欢搞成的乐趣,呵呵,有同感

网友:
下一个目标

网友H:
学习了!最近也在折腾!楼主在哪里风景很不错哦!

网友H:
我也觉得这个空心轴不稳当!用一根卡簧就卡住了!不太牢靠!毕竟这个电机承受了相机 和云台的重量,不知道能不能用某种方式加固?

网友H:
楼主的高级选项中是怎么设置的呢?我的航角是禁用?是选择外接控制器呢还是选择其他的?

网友:
额,这个很高端啊,

网友:
梦中的家园啊 真美 相比之下 国人的生活环境太差了

网友H:
楼主,这个第一次上机之前需要做6面校准之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最近也在折腾!楼主在哪里风景很不错哦!

英国啊 伦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觉得这个空心轴不稳当!用一根卡簧就卡住了!不太牢靠!毕竟这个电机承受了相机 和云台的重量,不知 ...

目前没有想过 我觉得卡簧坏了之前我肯定都炸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高级选项中是怎么设置的呢?我的航角是禁用?是选择外接控制器呢还是选择其他的?

忘记啦,现在没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个第一次上机之前需要做6面校准之类的吗?

这个是必须的 要不然会歪脖 还会自己飘

网友I(2014-06-29):
想知道云台上面两根挂杆是怎么挂到六轴上的?楼主有照片吗?谢谢。是挂到中心板上还是挂杆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想知道云台上面两根挂杆是怎么挂到六轴上的?楼主有照片吗?谢谢。是挂到中心板上还是挂杆上?

挂到挂杆上。挂杆下面装一片飞越的电池托板即可 然后再托板上打孔

网友(2015-01-23):
GOOD  JOB!!!滑环哪里买的????

网友:
楼主试过300米以上高度以60M/S以上的速度测试没!期待效果

网友:
好参数 学习了
觉得DYS就是太重了 各种带不动啊

网友(2015-03-24):
樓主用的是多少位的控制板呢?有的說32位有2個傳感器!8位一樣好用,您怎麼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