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V3-50A+蝎子2520-1880KV两个东东都可以煮鸡蛋啦~~~

楼主(2014-05-29):
本人泰式X3,配好盈V3-50A+蝎子2520-1880KV,电调进角15度,频率32KHZ,用的是存储定速模式,悬停和简单3D下来,电机和电调都烫的可以煮熟鸡蛋啦,手碰都不感碰,不知道各位大侠相同配置是不是有同样的问题?这样高温飞,会不会烧毁电机或电调呀?希望各位大神给予指教,先谢谢啦~~~~~~~~

网友:
我用铂金40A飞X3,也是热,不连飞好象也没事

网友:
V3加2520就是烫的,身边的朋友每次飞都烫,要休息会

网友:
磁铁在高温环境下磁力会减弱

网友:
蝎子只有烫

网友:
升级好赢最新程序(专门针对蝎子这款变态电机滴)
进角12度
再试试呢

网友:
哈哈,没事的,2520 本来就是烫手的山芋~

网友A:
v3 配2520温度高耗电不说,定速效果也不行,最新固件海是卡顿,容易失控。
果断入凤凰50A,定速效果没得说,驱动顺畅,还比较省电,同是1500mah电池,凤凰可多飞一分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3 配2520温度高耗电不说,定速效果也不行,最新固件海是卡顿,容易失控。
果断入凤凰50A,定速效果没得说 ...

我用的凤凰50A + 2520,定速不错但是也是非常烫,我倒飞下来电调温度记录飙到100度,省电不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3 配2520温度高耗电不说,定速效果也不行,最新固件海是卡顿,容易失控。
果断入凤凰50A,定速效果没得说 ...

最新固件还是卡顿?  那刷不刷泥?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6S50A 的电调还会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新固件还是卡顿?  那刷不刷泥?

一路升级,觉得3.01固件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凤凰50A + 2520,定速不错但是也是非常烫,我倒飞下来电调温度记录飙到100度,省电不清楚

电机还是很热,不过飞的时间是长了。估计是得益于区动顺畅。v3 大螺距时电池假报警,电流变化很大,扯得电池不行。
凤凰基本上报警就没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凤凰50A + 2520,定速不错但是也是非常烫,我倒飞下来电调温度记录飙到100度,省电不清楚

我用凤凰50A+2520电调微温电机烫,参数用标准的5度8kHz,供参考一下。

网友:
冇圖冇真相!港孩的口語,留個真相给你吧

我用同樣配置,用40A栢金飛了一年,每次下來也只是微温,

V3 50A推出立即轉用,繼續支持祖國貨,可惜,什麼 32K 15度進角........16K  ....12度進角,

飛完下來超過85度攝氏,而且覺得轉數被降低了,軟軟的,更新最新程式,據說是針對我的 HK-2520 3500kv ,

更失望,原全優化不到我要的手感,只有更軟,衰豆要用100%直線才可,下來可以煮幾隻雞蛋,馬達也升至70多度攝氏.

最後,我用回 蠍子的規格, 5度進角, 8K 非定速模式來飛,衰豆降回85%直線,馬力给回,但温度降至70多度,馬達50多度.

相對40A栢金,50A V3在同一配置下,掉轉改善了很多,不用定速模式,在激烈正負大pitch連續抽動,也感覺到掉轉很輕微,

但在對岸鉄漢的地盤我也問過,但沒有被任何人回答,問题是為什麼50A的规格電變會比同级的40A發熱嚴重,是不是原始設計,

出了問題,我支持國貨,但看看那鳳凰50A電變,體積比40A柏金還小,機友飛完下來,不會超過60度,馬達也只是50多度,提出來

只是希望好盈會改進,價錢不夠做就加多小,勿丟國人臉子,有新品會繼續支持,努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用凤凰50A+2520电调微温电机烫,参数用标准的5度8kHz,供参考一下。

我用的也是5度8kHz,那你的齿比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也是5度8kHz,那你的齿比是多少?

我用馬達歯12T,主歯121斜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也是5度8kHz,那你的齿比是多少?

我用13T电机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用13T电机齿

我是12:121,360桨,电机电调都烫的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12:121,360桨,电机电调都烫的要死

我13T定速3200转

网友E:
定速或非定速不是重點,就算你用Normal,65%油門左右,

純 hold機三分鐘,保証你唔可以用手指按住個電變幾秒鐘..........

出貨的時候,說到怎樣好怎樣穩定,唔通做測試時沒有發現高温這問題,

現在出了問題,找個‧官方的回覆也沒有,只是告訴你高温是不會壞機,繼續使用吧,

那樣我為什麼要浪費金錢來換一個燙手的電變,用回40A栢金也可以安心地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定速或非定速不是重點,就算你用Normal,65%油門左右,

純 hold機三分鐘,保証你唔可以用手指按住個電變幾秒 ...

为啥只有2520这么难搞?

网友F:
实在不行就向CPU散热片学习嘛

用铜管接出来一个散热片,直机飞行中肯定有风,不愁热散不掉。
既然温度始终下不来,就换个途径去解决,和CPU一样把热散掉。

CPU能在几十秒到达烧毁的温度,你再热能热过CPU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实在不行就向CPU散热片学习嘛

用铜管接出来一个散热片,直机飞行中肯定有风,不愁热散不掉。

好提議,相信發给好盈可以獲得份禮品...

請看帖的重點是發熱量,大家用40A栢金時,雖然有温度,但是可接受,

新的制品,承受能力加至50A,為什麼熱量會高至近100攝氏,

希望未用過的朋友,找身旁的機友確認一下,我們是好盈的支持者才會出文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