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轮机器人地盘RobotCar

楼主(2014-05-29):
从设计到加工、到调试的整个过程
设计之初有几个方案:
方案一

方案2:

方案3:

最终选择方案3,经多次修改,加工制造。
单个零件的加工制造,到商店买配件。

车子尺寸较大,上下板面直径达400mm,外协数控加工的。
装配:

轴系装配图:

机器人小车材质:6061硬质铝合金
表面处理:阳极喷砂亮银

电控部分
电机参数
参数选定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我满满地算了大半个本子,才勉强把大部分的参数确定下来。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计算电机的参数。参数由小车的各项功能决定,启动时电机所需峰值力矩、平地行驶所需驱动力、上坡(20度)所需驱动力及上小台阶所需驱动力。将各部分的驱动力算出后选取适当的摩擦系数和传动效率,算出各个阶段所需的功率。最后以最大值选定电机的额定功率、堵转功率、扭矩等。综合参数和各种考虑,最终我们选择LD公司的2DM20K直流减速电机。
l电机输入转速 2000 RPM
l减速箱减速后100
l扭力 4.2N.M
l电压 12V
l功率 30W

电机驱动:大功率H桥驱动

驱动原理图:

语音识别控制

机器人小车的百度文库资料
http://wenku.baidu.com/view/03c2393e7375a417876f8f0d.html

再来一个室外的测试视频

对于后期的算法、控制等有如下期望:
利用ROS机器人操作系统作为上位机灵活控制移动机器人的各项动作。通过与陀螺仪、编码器等各项传感器结合,能实现平稳加速、匀速行驶、匀变速行驶等各项运动功能。
利用Kinnect进行图像处理、通过编码器等传感器建立地图信息库。进行智能驾驶导航。

楼主:
能原地360°转动,可载100多斤的人(本人130)

楼主:
控制部分还在进一步开发中,简单的单片机程序满足不了要求,准备上操作系统。实现地图的建立和路径自主规划,实时智能壁障等

网友A:
帅哥,没这样玩人的,前面设计的是减速组。后面成品是同步带。。。且这个,设计有缺陷,平躺路面行走正常,可是一有不平衡,就动不了,既然你是用同步带的,你不如试试看,一边2个轮子,用同步带,去带动,这样平衡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帅哥,没这样玩人的,前面设计的是减速组。后面成品是同步带。。。且这个,设计有缺陷,平躺路面行走正常, ...

呵呵 前面考虑不充分,准备做个小型的减速机,后面直接用直流减速电机了。同步带只是作为传动,传动功率还算行。四个轮子是有些缺陷,在平地上还行,在不平的地面上就有问题。我这个设计的环境就是室内或者广场。硬是遇到了比较苛刻的环境,到时候可以卸掉一个万向轮,形成三点支撑。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前面考虑不充分,准备做个小型的减速机,后面直接用直流减速电机了。同步带只是作为传动,传动功率 ...

12V,没什么可说,你用3.7V能达到这样的话,才叫厉害。且卸掉一个轮子,单一万向轮,效果不一定就会好,要不然你也可以试试看3轮控制的,如******

网友B:
轮胎是充气的吗????能否爆一下结构图???

网友:
不错,不过如果像机器人瓦利脚的样子就更好了

网友:
虽然我不玩车载底盘、还是要顶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轮胎是充气的吗????能否爆一下结构图???

我觉得应该是工业用的实行轮吧,就是不知道是10寸还是12寸的轮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工业用的实行轮吧,就是不知道是10寸还是12寸的轮子

应该是充气的,还有一个打气的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充气的,还有一个打气的嘴。。。

你好,是的,这款是350-4、10寸的充气轮胎,不过这款也确实有实心轮的,充气的1.65公斤、负载250公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是的,这款是350-4、10寸的充气轮胎,不过这款也确实有实心轮的,充气的1.65公斤、负载250公斤

可以发详细一点的图吗????想看看内部是怎么样的。。。。或者有淘宝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发详细一点的图吗????想看看内部是怎么样的。。。。或者有淘宝链接吗??

内部是指什么??

网友B:
里面的结构。。。如何密封的。。。

网友C:
不错,能搞卫生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里面的结构。。。如何密封的。。。

内部图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能搞卫生就好

直接变成扫地机器人了。。。??

网友B:
不是,我是想知道轮子的内部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是想知道轮子的内部结构。。。

350-4、10寸的充气轮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