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航拍中心公园

楼主(2014-05-29):
精灵1代,调了一个月

网友:
满载飞了几分钟?

网友:
楼主换了动力?

网友A:
10C可以直接和精灵对频吗?

网友:
都挂了什么?飞行时间??

网友:
效果还不错。什么相机、云台?

网友:
不错,飞过一个朋友的精灵,感觉不错,你这个改装后飞行时间是多少,用的什么电池?什么云台

楼主:
飞越云台,狗3,云台往前装(拍不到桨),后面加电池挂架,加pmu和iosd,3s 2200电池,起飞重量1200克,飞行6分钟

楼主:
没换动力,用2代桨,电池装挂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C可以直接和精灵对频吗?

换10c的接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换动力,用2代桨,电池装挂架上

原来这样,那楼主的电机应该也是后出的那种可以上自紧浆的吧

网友:
显示器亮度很高啊,这么小的遮光罩都能看到啊

网友C:
楼主什么图传呢? 这么清楚?

网友:
赏心悦目,飞的好,拍的好,编的也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飞越云台,狗3,云台往前装(拍不到桨),后面加电池挂架,加pmu和iosd,3s 2200电池,起飞重量1200克,飞 ...

加那么多东西才1200克起飞重量,我的改装精灵,还没装云台和狗,就超过你的重量了

网友E:
成品机也要调一个月?不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这样,那楼主的电机应该也是后出的那种可以上自紧浆的吧

是的,本来就是自锁桨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什么图传呢? 这么清楚?

TS832 600mw 图传,接收配14DBI平板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那么多东西才1200克起飞重量,我的改装精灵,还没装云台和狗,就超过你的重量了

特意称了一下,加原配2200电池共1207克。改装过程没有特别考虑减重,pum和iosd都是原装插上去的。难道是泡泡大师的称有问题?要不就是我的称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成品机也要调一个月?不会吧

东西都是一点点加上去的,先换遥控,调好了再装云台图传,又加iosd,设备的位置,干扰问题都要一一解决,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