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精灵2车载B6充电器

楼主(2014-05-29):
新人新帖!!直接上图大家勿喷,按照坛子里模友的充电设置,测试可以充满(车子是开动中)未测试静止能充多少。车载插头焊的T头,精灵电池端是拆的普通电源插头找了个盖子开口用哥俩好固定!

连接好

连接好

插头

插头

电池端

电池端

网友:
12v插头改T插改得很漂亮!

网友:
这样也可以呀

网友A:
设计很好   但是有点要注意12V转T插应该用母头,这样安全些~!

网友:
方法不错。但是不是所有的车点烟器的电流输出都能达到充电器的需要A数。

楼主:
也只能3S以下的电池,B6输入宽容度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很好   但是有点要注意12V转T插应该用母头,这样安全些~!

谢谢哦,我是现有材料基础上改的尽量不动原装线材,懒,哈哈。

网友B:
都是不规范的动作啊。容易发生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不规范的动作啊。容易发生短路

短路不至于,瞎胡闹是真的,哪个爱好者都愿意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路不至于,瞎胡闹是真的,哪个爱好者都愿意折腾。

从新手到高手都是这样一路过来的,不折腾几下不烧掉一些电板电路的,就不算“魔界”的人。

网友:
确实做的不错,支持DIY,但线缆规格太小

网友:
电池端怎么不用原装插头,可以防止插反

网友C:
楼主,B6怎么可以同时充多块电池,需要买扩充板吗?B6能充4S或6S吗?

楼主:
这个也防差反啊,厚度不一样反过来差不进去的,原装充电器用220V电源充电,拆原装有点败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B6怎么可以同时充多块电池,需要买扩充板吗?B6能充4S或6S吗?

淘宝几十块钱就有的,可以充6S啊,我以前S800没喂鲨鱼的时候就用这个充。设置0.5A 6S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几十块钱就有的,可以充6S啊,我以前S800没喂鲨鱼的时候就用这个充。设置0.5A 6S

谢谢,淘宝买个并板就好了

楼主:
这个就是应急外场用!做个小白鼠大家参考,强烈建议原厂充电器,不犯毛病!

网友:
不知道几a充,多长时间

网友D:
如果用原装充电器  然后弄一套逆变器 咋样

我手里有一套100W是逆变器  接笔记本就热的不行   精灵2的原装充电器 我测量过 耗电量在50W左右   感觉有点吃不消

楼主:
BP模式12V4A 大约一个小时的样子
或者LI3S模式11.6V4.4A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原装充电器  然后弄一套逆变器 咋样

我手里有一套100W是逆变器  接笔记本就热的不行   精灵2的原 ...

100W功率吃不消的总是满符合工作所以发热量大,我也研究过逆变,因为手里有材料才做了这个插头,逆变可行,功率够就OK吧。我只是初级爱好,也是萌懂.

网友:
用车载逆变器比较靠谱

楼主:
转来转去的 全损耗了

网友:
a9接个鳄鱼夹,夹电瓶上充

楼主:
嗯,所以我点烟器和B6留的虎夹。这个靠谱

网友(2014-11-19):
做得蛮漂亮的,你B6设的值是多少?

网友:
你好,B6不是要插平衡头吗?你的B6是如何设置的?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