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100無刷電變銲接問題

楼主(2014-05-29):
MINI CP的CB100無刷電變銲接脫落,現在要自行銲接,但發現A,B,C三隻腳的銲位IC的四隻腳(1,2,3,4)有一些錫,每隻腳都不同,有沒有師兄給我相片作參考?或告知IC的四隻腳(1,2,3,4)是否正確?

网友A:
4號點是輸出,其它的123無需理會,只留原狀便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4號點是輸出,其它的123無需理會,只留原狀便是。

師兄,我看你的電變的b123和c123是沒有錫連接的,但我的b123和c23是有錫連接著,這樣會否燒毀電變?

网友:
2、3号针脚本来就是通路,至于1号,没注意,估计三个针脚都联通。我焊过,没烧掉。

楼主:
請謝兩位大俠幫忙.

网友:
2  3角可以连  1角是信号  4角是输出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師兄,我看你的電變的b123和c123是沒有錫連接的,但我的b123和c23是有錫連接著,這樣會否燒毀電變?

不明白你的電調B組何以會搞得如此多錫?我有多個此種電調都是干干淨淨的。觀察過123腳都是通過底板下層缐路導通,只4脚需要通過大電流才銲於表面,唯今之計你只有用吸銲槍及小囗徑辡鷄把殘錫吸走從新再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