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 飘飘机首飞不成功,还烧电调。。求指点。

楼主(2014-05-29):
组装了一个星期,不是缺这就是缺那,好不容易全部到位了,开车半个小时,找了一片无人地,结果飞机只是在地上跑,飞不起来,而且左右乱跑。。第一次配置是2212  kv1400电机,  6030浆,整机重540克,这一套是商家给配的,说是很好飞,可是怎么跑都飞不起来,全油门也不行,在论坛里大家又给推荐了一套  a2208  kv2600,   5030浆。 今天一起带着,考虑是不是配置问题,就把电机和浆换了,一开始,推油门电机咔咔响,不转,我又猛推了一下,就转了,但是把油门拉下来,再推又不转了,再猛推,又转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时悲剧就发生了,再次猛推(没有推到头),就感觉电机像泄气了一样,然后电调就冒了一股青烟,这时候把电池拔了,也来不及啦。。。。真的好失望,不是在意电调那点钱,是想来想去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飞不起来,麻烦大师们给看一下。。这会还坐在村子里面发呆。。。。

楼主:
手机不会上传图片,哪位给说一下怎么上传?

网友A:
第一次你配的电机KV值小了,应该配KV2200的,30A或者40A电调。第二次你的电机变成了2208,桨是合适的,但是这配置推力更小。第二次你的电机缺项,不烧电调才怪

网友:
潜水学习不到位,电机、桨的配置关系没搞清

网友:
没有电调的配置啊

网友:
至少要2216电机才行,KV2450,桨6*4

网友:
电调用40A的,保证你能飞起来

网友:
修啊。又要买配件了

网友B:
首先问下您的是什么飘飘机呀,这么重?A2212电机带的固定翼在400g以内才好飞的,540g,A2212很吃力的。您用的多大的电池,这个配置电池在1500mah以内就好飞,30A电调够用的。还有就是电调安装不能有需连或少相的情况,新的电调接上后一定要看说明书先调整电调和接收机匹配,电机在控制下正常转动后,才能上桨,上桨后小油让桨就该转的.否则都是在不带桨的时候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你配的电机KV值小了,应该配KV2200的,30A或者40A电调。第二次你的电机变成了2208,桨是合适的,但是 ...

感谢指点…………第一次的配置是我买的套机, 30A的电调,看不到什么牌子,黄色的外皮,看评论别人都正常飞起来了……我的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第二次的电机头是我自己焊的, 你说少一项,我怎么才能在不接电的情况下看出来??用万用表怎么测量???

网友:
商家也够可以的,1400KV用6030。。

楼主:
电调是30A的……。后面还有更悲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问下您的是什么飘飘机呀,这么重?A2212电机带的固定翼在400g以内才好飞的,540g,A2212很吃力的。您用的多 ...

飘飘是X宝买的套机……。电池是1300  ,狮子的……。

楼主:
在商家那里买了一套整机,又买了一套空机,在别的商家那里又买了好盈40A的电调,朗宇2208 KV2600的电机 ,和1550花牌电池,还有一块1550的格氏电池,本来是打算两个配置,配成两套试飞的。
结果晚上在家试通电,好盈的40A电调正负极接反了,没注意看……插电后悲剧出现了,电池里面啪啪响,马上拔下来,前后有三秒时间, 再测电池,已经不能用了……充电器检测不出来。是不是废了???然后把电调的正负级重新焊接,  再用格氏的电池试,一碰上就打火了……。电池是没有坏, 但是电调发出一股臭味……是不是好盈又烧了???怎么测试电调的好坏??
现在不知道两个电机还好着没有,还有发射器…………彻底崩溃了…………这些设置在不接电的情况下,怎么才能测试好坏????

楼主:
这就是我的飘飘

网友C:
什么扯蛋商家啊1400kv6寸浆,2212 1400kv8寸浆 30安电调 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扯蛋商家啊1400kv6寸浆,2212 1400kv8寸浆 30安电调 就行了

8寸桨会不会长啊??我刚刚量了,差一点点就到中轴了。

网友:
好歹学会中学物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