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忙了一下午用压缩机改装的气泵

楼主(2014-05-29):
我做这个气泵的目的是 代替皮老虎以 也可以使用喷笔    由于自己做很忙乱 没有拍摄制作过程   大家要是有问题可以随时提问 互相学习
气泵购件价格表
1、压缩机1个    压缩机是朋友送我的 是老饮水机拆机的 小压缩机  功率78W    0元
2、灭火器(储气罐)1个   灭火器是在废品收购站买的  为了减小体积 买了2L的   这个是二氧化碳灭火器  优点是罐壁比较厚  20多个压都没有问题 安全   10元
3、气压开关1个    气压开关是3通 4口的   所谓三通是不算储气罐接气压开关的口  实际是4口  15元
4、阀门 3个(两个一边是扣的另外一边是接皮管的  另外一个两边都是扣的这是为了接***接头用)   阀门要在买气压开关的店里购买 因为气压开关接口螺纹特俗其它地方不好买  15元(5元一个)
12MM的管 1米   4元
安全阀 1个   保证不过压  可以放心使用  5元
表头1个   购买小的  螺纹直径10MM的  10元
卡扣 4个   4元
基本就这些配件  都是当地气泵商店购买的

简单介绍一下制作过程  首先把买回来的灭火器 内部的二氧化碳等物放掉  拆下铜阀  铜阀不好拆可以用火先烤一下管径在拆    拆下铜阀把铜阀芯拆除   铜阀顶端是顶针口我们用不到  用8MM丝锥过孔  用8mm螺丝堵死   把侧边安全口螺母拆掉 膜片去除  这个口正好是10mm的  接表头     铜阀喷口 留下喷嘴螺母和铁杆  把铁杆适当锯断  刚好套上12mm管  这个做为气罐进气口   三通气压开关(实际是4口)具体接法  一个压缩机进气  一个出气口  一个安全阀 一个气缸进气口    气压开关和安全阀的压力可以调整  我现在设置的是压力开关4公斤压力的时候 停机   安全阀大概在5-6公斤的时候启动放气   由于我用不是太高的压力  所以没有调太高    如果需要的话在增加一些压力也是可以的    最好用大一点的压缩机 和气缸 效果比我这个还要好些  不多说了看图吧  不懂的地方一起讨论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出气量怎么样?是不是还有一个口是吸入空气的啊?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出气量怎么样?是不是还有一个口是吸入空气的啊?请指教!

吸气口我还没有处理  就是压缩机下边有个管子 那个要做简单的滤清 防止有杂质和过多的水分吸进缸体   出气量可以的  主要我用的出气量小可以满足我的使用  如果要用码钉枪或喷笔建议换个大一点的压缩机 这样产汽的速度快  压力可以在提高  管路换成铜管升压的8个压没有问题  也很安全  我用不上那么高的压力 所以只调到4个压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强!

网友B:
空气之中的水会滞留在瓶中吗?

网友:
出气口按个汽水分离器,和精密过滤器就行了!

网友:
我也想改个,学习中

网友:
俺也准备弄它一个,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气之中的水会滞留在瓶中吗?

会的   后期要改的是吸气口加滤清 在存气罐下边开个口用螺丝多好 用一段时间放一下水  防止水多了腐蚀罐体

网友C:
楼主能否画各个部件的连接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否画各个部件的连接图

今天有点事  明天晚上看看有没有时间画一个  如果仔细看能看懂的

网友:
感觉灭火器倒下来比较好,直接用气压开关链接灭火器和气泵。这样的话用的管子很短,用铜管也不贵

网友D:
这肯定没有危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肯定没有危险吗?

应该没有危险  二氧化碳灭火器罐承受的压力是25公斤压力以上  我现在最高压力选定4公斤压力(6个压也可以 但我使用4个压力足够了) 然后压力保险措施有两个 一个是压力电控开关  另外一个是安全阀   压力开关室调到4公斤压力就断电  低于2个压开始工作   安全阀调整在5公斤多压力就自动放压(类似于压力锅安全阀) 双重保险应该没有什么危险了   另外压缩机本身也有过热保护器   压缩机产气达到一定压力也就憋住了  这个时候压缩机本身会热 热了过热保护器会自动断电   这样算来应该是3个保险措施了      我这样分析不知道是否正确   仅供参考

网友E:
是2.5个压力。不是25个压力吧

网友:
2.5水试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2.5个压力。不是25个压力吧

我说的2.5个压 是25个压力 也就是所说的25公斤的压力

楼主:
撕掉的标签上就是这么写的  看壁厚度绝对可以承受25公斤以上的压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2.5个压 是25个压力 也就是所说的25公斤的压力

人家不是玩那个的  所以不是MP。/

网友:
介个明显是个汽狗

网友:
又是二氧化碳瓶重不重啊?杀鸡焉用宰牛刀。。

网友:
人才啊。。。。。。用这个空压机比较省事。不上高压,太安全了

楼主:
做着玩 实用又安全

网友F:
我只关心他的声音,大小?

楼主:
声音不到  还没有无刷电机的声音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只关心他的声音,大小?

声音不大  还没有飞机马达 运行的声音大呢

网友G:
压缩机的效率怎样,从开机到4公斤停机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
不错。简单实用,气罐有点小,担心压缩机频繁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压缩机的效率怎样,从开机到4公斤停机需要多长时间?

一分钟左右达到4个压 我用的输出压力比较小 所以工作十分钟左右可以达到压力只停  过十分钟左右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分钟左右达到4个压 我用的输出压力比较小 所以工作十分钟左右可以达到压力只停  过十分钟左右启动

谢谢,一分钟左右达到4个压,2L的气瓶,比我想像中的快得多,有数了。

楼主:
不管怎么推广 大家要考虑好 毕竟是有些危险的东西

网友:
这个可以,就是不能长时间带载运行,散热是问题,润滑也是问题,压缩机原设计是靠氟利昂带润滑油润滑,靠低压侧回气冷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