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d mini问题

楼主(2014-05-29):
iosd mini 最近怎么突然不能用了,nimi isod usb连接电脑也能正常识别,也升级了新的固件,图传直接连接摄像头能正常传输,但连接iosd没有视频图象,没有iosd信息显示,请问是不是iosd坏了,iosd指示灯一通电就是闪烁,2.4g连接iosd端口供电正常可以正常使用,就是iosd mini不能使用?

网友A:
我是来坐沙发的

网友:
俺也来抢个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坐沙发的

沙发是坐到了,但也别看热闹啊,大侠能帮我看看怎么解决问题啊

网友B:
会不会那个小插头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那个小插头坏了?

插头和线全部都经常过了,算了已经反厂了。。。

网友(2014-08-23):
请问一下反厂专门说?我的晚上也遇到跟你一样的事情!

网友C:
请问一下反厂怎么说?我的晚上也遇到跟你一样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反厂怎么说?我的晚上也遇到跟你一样的事情!

返厂还了个硬件,这样的问题返厂两次了,dji也没有个说法,最近又出问题了,主控参数有叠加显示但摄像头又没有显示了,返厂了等待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返厂还了个硬件,这样的问题返厂两次了,dji也没有个说法,最近又出问题了,主控参数有叠加显示但摄像头 ...

看来我的也只有反厂的命了!请问一下你怎么反反厂的,怎么联系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