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发热求助

楼主(2014-05-29):
买了一个24v的有刷电机改装自行车为电动车,改好后其他都挺好就是电机跑一段时间会发热,而且发热后输出的力也小了,再热的厉害了就直接不通电了,等电机冷却下来又没事了,高手们给教教是什么原因呢,怎么解决呢,先谢谢了

网友A:
功率不够,磁钢退磁,时间长了烧线圈

网友:
应该是功率太小、应该加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不够,磁钢退磁,时间长了烧线圈

有什么办法解决吗,如果对电机进行冷却可以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办法解决吗,如果对电机进行冷却可以用吗

看看加铝散热片和散热风扇能改善不,现在时速达到多少?要是不追求速度的话,可以加减速机构,减小电机的负载

网友:
有刷电机就是这样,,,如果满负荷工作可能会好一点,,自行车上用,由于调速关系,属于低电压工作,而且功率也许不够 这两点加起来,电机会很暖和    。。加散热治标不治本。建议换无刷的,或者更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加铝散热片和散热风扇能改善不,现在时速达到多少?要是不追求速度的话,可以加减速机构,减小电机的 ...

现在最快时速达到35左右,速度不想降低了,散热片不知道怎么装呢

网友:
什么样的电机?直接套个大点的铁管两头密封上弄个水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