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个问题,有的电调为什么包着热缩管?

楼主(2014-05-29):
如题,电调为什么用热缩管抱着?比如好盈铂金40a,这不是影响散热吗?

网友:
好像是为了绝缘,防止电线短路。

网友:
我想是为了把散热片固定住

网友:
肯定是利大于害的,不然商家不会这样

网友:
防尘、防碰撞、防短路......唯一的不好就是散热差点,就像机罩

网友:
成本问题。我觉得以后仅仅用热缩管包的电调(450的)基本会被淘汰,现在主流带塑料(或铝合金)外壳的了

网友:
轻省钱,但是好丑,40A和V3并排高下立判。。。透明装电调更难看

网友:
楼上都说完了。拿分走人。

网友:
成本问题。

网友A:
热缩皮才几分钱,用了塑料外壳+成型的铝片估计上块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缩皮才几分钱,用了塑料外壳+成型的铝片估计上块钱了

那好盈铂金40a,有外壳为什么还要套个热缩管呢……

网友:
主要还是便宜,像亚拓35P,在热缩管上开个洞,让散热片露出来,一样能散热。。。。

网友:
技术上应该能满足,故此了

网友:
我想是避邪、避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