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用三轴云台naza能hold住么?

楼主(2014-05-29):
naza v2能控三轴云台么?用俩个控 一个飞一个控云台,不行的话岂不是要入wk?懂行的进来讨论下

网友A:
什么云台?除了DJI的云台,其它云台跟飞控没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云台?除了DJI的云台,其它云台跟飞控没关系啊。

DYS

网友:
dys有自己的控制板啊

网友B:
无刷云台都不需要飞控支持  只有舵机云台才需要飞控     所以,你可以放心了  无刷云台是单独 一个系统,只要给云台接上电池就可以用,

网友C:
云台舵机线直接插接收,只有大疆的云台用CAN-BUS接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云台都不需要飞控支持  只有舵机云台才需要飞控     所以,你可以放心了  无刷云台是单独 一个系统,只 ...

所以说云台直接接到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云台舵机线直接插接收,只有大疆的云台用CAN-BUS接飞控

大概懂了,谢了

网友B:
云台会有几条类似舵机线一样的东西  给你选插,可插可不插, 插在接收机上,插了就可以控制 某个轴的 角度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云台会有几条类似舵机线一样的东西  给你选插,可插可不插, 插在接收机上,插了就可以控制 某个轴的 角度 ...

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