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哈博森107L的问题,

楼主(2014-05-29):
把哈博森的飞控板装到伟力V222机架上,能飞也比较稳定,但是打大舵量或被风吹时会出现修整过度而炸机。

网友A:
轴距的问题?

网友B:
机架大了PID需要调整

网友:
轴距,电机,重量都不同,原来的PID参数已经不合适了,这样改效果不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架大了PID需要调整

H107的飞控不能调参数的

楼主:
主要是没有开源,如果厂家开源的话应该就可以调整参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距的问题?

应该不是轴距的问题,我用雪糕棍做了一个加长轴距的机架,用7520的电机,就不会出现这种程况。V222的机架是8520电机加减速齿加大桨的,应该是参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