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7e改神控后究竟有多远距离?

楼主(2014-05-29):
怎么我用20几元的山寨dsm 2接收还是只有大概100米的距离呢?

网友A:
山寨接收距离很短的,我用D10测也才200多米,用华科尔接收机测的距离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寨接收距离很短的,我用D10测也才200多米,用华科尔接收机测的距离比较靠谱

杯具了,贪便宜买了好几个山寨接收。

网友:
DSM2确实不超过100米,可用RX601,300米以上不失控!

网友:
我的RX701 用在F450上,最远飞了360米没事,安全回来。再远了也看不清。

网友:
问一下,这个距离是地面距离还是空中的呢?W哦短接电阻后地面测试也就100米,这不正常吧?

网友(2014-06-29):
dsm2卫星多远,有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