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罗盘无法校准

楼主(2014-05-29):
怎么转动都没反应,在飞行数据界面转动飞机方向是对的,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amp2.6  6h

网友:
罗盘没连接上吧

网友:
不可能没有一个点的  应该是没接罗盘针,2.6是gps上是要两根线的

网友:
把飞控GPS接上,罗盘需要GPS线插上才有电,

网友:
我试过部分产品质量问题,连焊了罗盘触点

楼主:
之前是好的,线都插好了

网友:
开源的飞控质量参差不齐,确实是问题多多,还是观望一下

网友:
绝对硬件问题了,不可能一个点也没有的

网友:
檢查一下接線,, 这陣子的接線很多都有问題(尤其接头和線序).....

楼主:
查查FLASH DATA 模块和双电压转换模块的供电

楼主:
查双电压电平转换模块的2路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