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如何实现F550+H3-3D用两个控分别控制飞行和云台???

楼主(2014-05-29):
我想入手3D狗思,也想实现飞行和云台分别控制请老鸟们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没意义,f550只能控制俯仰

网友B:
H3-3D 的第三轴不能360度旋转,你就实现了两个控,也只能控制俯仰。

网友:
引用 网友B:
H3-3D 的第三轴不能360度旋转,你就实现了两个控,也只能控制俯仰。

你好像理解错了 它克服了2D云台 拍摄时 左右摇晃的毛病

H3-3D 有锁头模式不 ?顺便问一下用过的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意义,f550只能控制俯仰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