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掉大浆的跳舵视频,大家来看看

楼主(2014-05-29):
啥原因。

网友A:
装桨就不跳吗?

楼主:
螺距不动不会跳,一动就跳,跳回中立点,又跳上指定点。

网友B:
换一个电调试试

楼主:
这种跳应该不是震动问题吧?

网友C:
用个便宜的舵机测试仪测试下,应该是震动,不是舵机问题。

楼主:
震动不大,测试不超过300

楼主:
希望有经验的摩友指点指点。

网友D:
看一下K8里舵机频率设对了没有

楼主:
在哪里看舵机频率

网友E:
不上马达线看看还跳不,这样可以排除震动。

网友F:
我的k8也是这样跳,换了电调没发现在跳的情况。

网友F:
你是什么牌子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什么牌子电调?
好赢铂金40A,现在振动小不会跳,振动稍微大点,就狂跳。

楼主:
6S电池6S电机,蓝色K8。215舵机。

网友G(2014-08-20):
电池电压,电调连线,怎么感觉是电调没设置好那个情况。 还有接电多久你打的油门??

网友H:
原先我的450很正常,后来与250对错频,造成450的三个舵机同时上下跳,k8初始化重新设置,又换电调,还是跳。后来再换k8就好了。说明这与k8有关系。

网友I:
我还是喜欢看楼主装了大桨跳舵的那个视频

网友:
樓主你是用什麽接收機的!有沒有檢查過螺距的插線,如找到了問題請通知一下,繼續關注!

楼主:
又被顶上了?都说换接收机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被顶上了?都说换接收机了,就好了

是否601接受機不兼容v3電調呀,還是怎麼的?

网友:
解决没有?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三个舵机同步跳,只是没LZ幅度那么大,频度没那么高而已,基本排除振动影响,只带尾桨65%油门振动350左右,配置黄金战士+KST215.。。。

网友:
蓝色K8 稳定版,就是有问题。我买了3个有2个就有问题,起飞就自动向前修正,恐怖的很。

网友J(2015-02-25):
LZ最后什么问题?

网友:
K8贴两层3m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最后什么问题?

接收机

网友:
应该k8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