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力W4822 Kv690配多大的桨?

楼主(2014-05-29):
如题,机架700,4轴,主要是悬停,不暴力飞,用多大的桨较好?12寸或更大?

网友A:
貌似1447也可以试试

网友B:
1238的浆和13寸的浆都可以,如果轻载的话1238浆,如果稍重些的话13寸浆比较合适

楼主:
哦,重量在1.8Kg左边,那1238的桨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