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轴云台的这个元件坏了,谁知道芯片型号,回答正确有奖。

楼主(2014-05-30):
2轴云台的这个元件坏了,谁知道芯片型号,回答正确有奖。

网友:
我这也有一个这个板子,感觉也是那地方坏了,通上电后,一下这个块就变的非常热

网友:
1117分输出电压的1.2 3.3 5.0V看清楚编号对应的电压再换。

网友:
3.3v    5v
应该 是 1117  5v  的

网友:
这个板和我的一些不一样,我的上面类似这个形状的是7805稳压模块输出5V电压的

网友:
这个驱动板好还是那种单独MOS驱动的好?

网友:
稳压芯片没那么容易坏!我遇到个类似情况!稳压芯片发烫!换个新的也一样,后来发现是其它芯片的某个接地电容短路了
我建议你把你的稳压芯片输出端,与电板断开,通电测稳压芯片输出电压!

网友:
这个板子用的是线性稳压芯片  有些是1117  有些是78M05  都是5V的给板子上的mega328供电用的
因为是线性稳压芯片,所以输入的电压越高效率就越低,发热就越严重,一般使用3S供电时基本已经是这些芯片的极限了,

发热无法解决。但是在一定的高温下是不会坏的,之所以坏是因为市场上大部分都是山寨的芯片。如果买原装的还是能用得住的。一般价位在2元左右  几毛钱的都是垃圾货。

网友:
修好后在上面装个散热鳍片吧

网友:
测量一下传感器接口的5v电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先把传感器拔下来再测量,如果高于5v一般肯定坏了,如果低于5v并且发烫,一般是负载短路,可以用小刀片切断负载(刀片切断容易恢复焊接)在进行测量,可以来判断这个芯片是否坏了,这个芯片是5v的稳压三端稳压器,型号可以用78L05更换,焊接时要热风枪吹下来,不要把焊盘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