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500的横轴拧不紧怎么办?

楼主(2014-05-30):
之前上完螺丝胶水后发现原厂安装的横杆里少装了个垫片…然后重装完以后发现螺丝一拧紧…主旋翼浆夹转动就不顺滑了,转动一格一格的感觉…这是啥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吧

这么简单…我在试试

网友B:
估计是垫片不合适导致的。
昨天装X3就是 放了4个垫片,上紧后不够顺滑,去掉2个垫片,顺滑。。。

网友C:
是不是上紧了就卡一卡的,松一点就顺?那就说明你大桨夹轴承该换了。哈哈。

网友:
检查横轴和轴承

网友:
就是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上紧了就卡一卡的,松一点就顺?那就说明你大桨夹轴承该换了。哈哈。

都是新家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垫片不合适导致的。
昨天装X3就是 放了4个垫片,上紧后不够顺滑,去掉2个垫片,顺滑。。。

就是这个玩意

网友C:
那个垫片必须上,正常的是不会卡的。新轴承就代表是好的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垫片必须上,正常的是不会卡的。新轴承就代表是好的吗?哈哈。

刚听到个好消息 去问了下店家 说原厂工人安装的轴承抹胶水太多 导致有间隙
很多人都有这问题~~

网友:
欢迎新朋友入电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