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X的数据线

楼主(2014-05-30):
ZYX的数据线掉了,现在没法接电脑了。也每晚i蓝牙,谁能给个USB数据线的图,我自己做个ZYX的USB连接线,先谢过~~~

网友A:
我倒是有个zyx的USB传输线组,10元不包邮,你要吗?

网友B:
淘宝搜pl2303,或者手头有ftdi也行,线序就要你自己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搜pl2303,或者手头有ftdi也行,线序就要你自己找了

谢谢,就是想知道线序啊,怕排错了烧设备~~~

网友B:
万用表电阻档或者二极管档,一只表笔接舵机线那边的负极,另一只在接口这边一个一个试,就能找到负极线。然后正极也可以先这样试下,如果这样找不到就舵机线那边通电,这边量电压。找到正负极后,剩下两根数据线,就可以接上电脑试了,如果收不到数据就把剩下两根线交叉。

或者等楼下有这线的帮你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电阻档或者二极管档,一只表笔接舵机线那边的负极,另一只在接口这边一个一个试,就能找到负极线。然 ...

谢谢,我准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有个zyx的USB传输线组,10元不包邮,你要吗?

谢谢,你自己留着吧

网友(2014-08-06):
貌似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