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关于零度和大疆的问题,真心希望各位进来说两句

楼主(2014-05-30):
本人新人,准备进入航拍界。之前玩直升机,固定翼,车,就是没玩过多轴
最近看了一套设备,大疆的,精灵2+h3_3d云台+gopro3++5.8g图传+osdmini+7寸显示器

本来都处于静等付款的阶段了,但是最近看帖子越多就发现越多精灵的炸鸡贴,还都是无法控制的失控。顿时陷入了纠结。再加上最近又看了看零度,发现好像也很火啊,而且安全系数好像很高的样子失控还有保护伞。

新人一个,无论大疆还是零度都没用过,大概1万多的预算,求大家给点意见,仅限四轴,组装或者成品都无所谓,玩过直升机表示动手能力还算可以,不惧怕组装调试。就是真心求推荐!各位拜托了!

网友:
大疆没用过不评价。零度的x4一直很稳定。另外我想说,别完全听别人怎么说,别的的话就做个参考把,其实什么鼓捣明白了都可以的,不管零度还是大疆。

网友A:
不自己亲身体会,找不出答案的,一万的预算有很多选择啊

网友:
F550 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自己亲身体会,找不出答案的,一万的预算有很多选择啊

求推荐具体配置

网友:
零度吧。。。我用的就是零度
你看看论谈有多少零度的炸机贴子,,即便有,你仔细看下,有几个是飞控原因炸的。。。。。

网友B:
土豪,你不用这么多本金的,好像还没有没炸过的模友呢,所以你刚入多轴的话建议你还是买个现成的飞,一万多的可以直接上800-1000机型了,不过炸一会的维修费也是很客观的,零度也有炸过的。你多零度的降落伞也是个价值不菲的东西有的都够你买架小四轴了,一般都用在大载重的高端机型上。
我个人觉得,你要玩四轴的话,就是精灵等一些机型就够用了,挂狗还是挂蛋的自己选,没必要上那么贵的四轴,而且四轴如果在空中出现电机或是断浆等故障就是坠落,相比六轴和八轴的相对安全系数高些(不出电子故障的情况下)

网友C:
在我看到哪吒炸鸡的帖子中,好像很多炸鸡的情况类似,那就是向一边跑,无法控制。我其实也想入一套哪吒,都说哪吒稳,但是害怕类似的无法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我看到哪吒炸鸡的帖子中,好像很多炸鸡的情况类似,那就是向一边跑,无法控制。我其实也想入一套哪吒,都 ...

我也不清楚,但是看帖子感觉大疆的飞控好像很容易出问题,而且还都是无法挽留,只能看着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土豪,你不用这么多本金的,好像还没有没炸过的模友呢,所以你刚入多轴的话建议你还是买个现成的飞,一万多 ...

我就是害怕飞控出故障。自己操作失误那没的说,但是如果飞控故障了救都没得救!
顺便问一下,800和10000不都好多万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害怕飞控出故障。自己操作失误那没的说,但是如果飞控故障了救都没得救!
顺便问一下,800和10000 ...

看 宝上有报价1万多不到2万的我是从来不看那么贵的,买不起看着怪闹心的

网友D:
零度没用过不知道   不过劝楼主不要用DJI    DJI的飞控存在技术缺陷  经常飞控出问题  一边飘还算小事  还有直接翻跟斗的  我的S800EVO WKM的飞控就是磁盘坏掉直接翻跟斗掉下来 当时卫星数是9  我就呵呵了  不知道楼主敢用不

网友:
先装个小四轴 也经济,还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航拍设备后期加上 航模最好不要一步到位 新手小炸是正常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零度没用过不知道   不过劝楼主不要用DJI    DJI的飞控存在技术缺陷  经常飞控出问题  一边飘还算小事  还 ...

你有没有返厂?大疆后来怎么说?

网友:
大疆只会说干扰了

网友:
大疆最不能容忍的是掉高问题吧 干扰问题我的还没有

网友:
有动手能力就自己做,即便炸了,维修费超便宜。精灵本来是个好东西,但这种厂家强制一体化的东西,入了就是坑,凭什么所谓的智能电池要卖900+?同样的电池别的品牌什么价?坑大爹了好吧,就赌这口气,不买!

网友E:
零度、大疆都用到了地磁罗盘作为主要姿态参照依据。都不靠谱。。。。还是选个只有三轴陀螺没有地磁的开源产品用吧,不闹心。炸鸡了没必要发帖声讨。。。。原本就没售后。

网友:
开源产品更不靠谱质量参差不齐稳定性也没保障没售后......靠RP~

楼主:
哎,这就太坑了
你都飞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零度没用过不知道   不过劝楼主不要用DJI    DJI的飞控存在技术缺陷  经常飞控出问题  一边飘还算小事  还 ...

一直用DJI的飞控,感觉稳定没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零度、大疆都用到了地磁罗盘作为主要姿态参照依据。都不靠谱。。。。还是选个只有三轴陀螺没有地磁的开源产 ...

哪种产品没有呢....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4915
我写的帖子,有需要找我,可以帮你全配好,30分钟长航时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零度没用过不知道   不过劝楼主不要用DJI    DJI的飞控存在技术缺陷  经常飞控出问题  一边飘还算小事  还 ...

磁盘是罗盘吗?
你是怎么判断罗盘坏了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磁盘是罗盘吗?
你是怎么判断罗盘坏了呢?

IOSD里显示的很明白  突然间地磁全乱了 其他都正常  技术支持给我的答复是干扰-0- 那就想都不用想 是它质量问题了
只要大疆说是干扰 基本就是质量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IOSD里显示的很明白  突然间地磁全乱了 其他都正常  技术支持给我的答复是干扰-0- 那就想都不用想 是它质 ...

可以详细点描述吗?地磁全乱的现象是什么?地磁乱了之后,飞机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
你详细描述的话我基本能判断出它姿态解算控制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