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科尔12s怎么设定naza失控返航)))))))

楼主(2014-05-30):
求助 ((((((华科尔12s怎么设定naza失控返航)))))))

网友:
失控返航要在naza的调参中设置的,建议你去看看泡泡大婶的教程哦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7746这是lite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B6%E0%D0%FD%D2%ED这里面的全乎哦

楼主:
全部设置好了

网友(2014-07-18):
马克回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