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精灵一代抽风坠机了,都飞了上百电了,请问我改咋办?

楼主(2014-05-30):
飞了4电 第五电上电自检 两次绿灯连闪 升高 10米后斜斜向左下划去 油门最高没用 姿态模式没用 刚要换手动模式 她已经去河里洗澡了 下河 15分钟摸上来 断电回家 拆开 电调全挂 云台板子烧了 鹰眼废了 图传挂了 OSD 也完了 用95%酒精清洗 有没有幸运的零件不知道 比如主控 指南针 GPS 就是能用 也不敢用啦 稍后上图大疆 我灰心了 心在滴血 真真儿的

网友A:
惋惜一个

LZ  连续飞多电   电机温度如何

另外 会不会第五个电池没电之类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惋惜一个

LZ  连续飞多电   电机温度如何

电机不热 电池一定有电 水里捞回家还11.4V 我看过不少精灵2带起飞左下坠机的 一代我是第一个吧

楼主:
主控貌似没问题了 电调全挂了 只怪河水太脏了 我回家是好顿洗澡

网友B:
楼主,看到你贴上来的主控模数据都正常,有两种可能:1.GPS受到干扰;2.动力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到你贴上来的主控模数据都正常,有两种可能:1.GPS受到干扰;2.动力故障

1.GPS干扰不大可能 因为一直在这里飞 都没为题
2.动力怎么会有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 堵转 不能啊 之前飞了4电

网友:
最近摔的人好多啊,看来最近少飞为妙

网友C:
不是水禽远离水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水禽远离水面。

他是自己选择水里的 我一般不在水面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是自己选择水里的 我一般不在水面飞的

呵呵 选择性自杀 去哪儿不好去水里 哎

网友D:
中心板烧了? 我想收来当分电板,不要那个供电的

网友:
又是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心板烧了? 我想收来当分电板,不要那个供电的

中心板 貌似没烧 主控供电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心板 貌似没烧 主控供电正常

4个电调烧了可惜了 节哀

网友E:
我的精灵1也曾掉水溪中(干净的),捞出来凉干了居然没有什么问题,又飞了近十个月啦。

网友:
同情下。。杯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精灵1也曾掉水溪中(干净的),捞出来凉干了居然没有什么问题,又飞了近十个月啦。

那是幸运啊 水干净电解质就少

网友F:
宁愿掉水,也不愿砸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宁愿掉水,也不愿砸到人

说的对 后怕啊

网友:
我都半年没飞了,一直比较忙,不飞就不会炸

网友:
幸运,去水里好过去人群!

网友:
引用 楼主:
1.GPS干扰不大可能 因为一直在这里飞 都没为题
2.动力怎么会有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 堵转 不能啊 之前飞了4 ...

DJI 只会讲鬼话:干扰,动力或电池。 播音朗比DJI说的标准多了!

网友G:
5块电会不会电机劳损 ,楼主起飞间隔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心板烧了? 我想收来当分电板,不要那个供电的

中心板烧了能修
10块钱以内能修好

网友:
一次性飞5电,你不歇会儿?我怕机子受不了,一般每块电之前都歇会儿~~~

网友:
累:过劳死!

网友:
GPS干扰应该不会,必定楼主打了姿态也没用。
节衰,这区看多了,都不敢飞了,我也是NAZA V2

楼主:
问了技术5 最后说是指南针失灵 然后也不给解决方案 莫能两可 说进水没法修复 哎

楼主:
引用 网友G:
5块电会不会电机劳损 ,楼主起飞间隔多长时间

重来还没见过电机会劳损的 肯定不是这个原因 原来连飞五点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因为入水后,鹰眼没有记录下视频,跟技术沟通后只能自认倒霉,基本认定是指南针脑子傻缺导致坠机

网友:
是不是罗盘偏了?

网友H:
建议,有能用的也别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有能用的也别用了

呵呵 亏大了

网友:
dji怎么就不肯承认主控的问题呢!!!!!!!死不承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宁愿掉水,也不愿砸到人

真要是砸到人了 我找谁说理去 大疆一副不服不负责任的架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要是砸到人了 我找谁说理去 大疆一副不服不负责任的架子

本身质量存在缺陷  果断上诉!

网友I:
dji的经典的最无脑的,不用动脑的回答,gps受到干扰了,呵呵

网友J:
我试过,是遥控机电位器坏了

网友K:
连续飞行后 精灵心想 大热天的热死我了 去水里凉快凉快 可是它忘记了他不属于水

网友L:
唉,我的新机首飞也是斜炸出去,到手即飞,即插即用,质量控质还有很长的路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