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2.3。四个旋翼电调给的转速不一样。老鸟求解~

楼主(2014-05-30):
450机架。F4006。好盈20A电调。1045浆。mega2560+gy86。天地飞6。
acc,陀螺仪也校准了。电调校准过了。遥控通道也校准中立点了。1500正负5。
在gui里roll和pitch都是0度。打开自稳,轻推油,明显启动有先后。再推,gui电调信号显示有差别大约50左右。关掉自稳,差别小多了。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看坛子里有人说,这样正常,飞起来就没事了。。。。楼主比较菜,这样不太敢飞。问问大家是这样吗?直接飞就没事了?我的这个配置默认pid可行?谢谢大家啦!

网友A:
绑好了,飞下试试。好像就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应该没问题,可以找个大点场地试试。默认参数的话,只要平衡做好飞的很稳的。我用三层板和龙骨木方做的H,还有450的架都是默认参数,开了自稳很稳的,前提是平衡和电机必须扎稳,比如说三层板和木方的H,我把马达固定在十字架上用扎带扎的很牢。顺便说一句,我的控只是MWC的lite,你的应该很稳。

网友C:
不起飞的状态下姿态没有反馈,飞控当然会输出不一样。你可以试试看放在一个5°左右的斜面上解锁,然后推10%油门,不飞起来,电机转速会越差越大。 你这个情况非常正常。

网友D:
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绑好了,飞下试试。好像就是不一样的

听了几位的话,我就放心想试试,然后重新校准电调
把2.3的 //#define ESC_CALIB_CANNOT_FLY 注释掉
还把MPU6050的low pass fliter改了 该到了96MHz
结果在gui里陀螺仪就没有数据了。。。
2.2 2.3都不行了。。。。我这是把陀螺仪弄坏了吗。。。不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问题,可以找个大点场地试试。默认参数的话,只要平衡做好飞的很稳的。我用三层板和龙骨木方做的H, ...

听了几位的话,我就放心想试试,然后重新校准电调
把2.3的 //#define ESC_CALIB_CANNOT_FLY 注释掉
还把MPU6050的low pass fliter改了 该到了96MHz
结果在gui里陀螺仪就没有数据了。。。
2.2 2.3都不行了。。。。我这是把陀螺仪弄坏了吗。。。不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起飞的状态下姿态没有反馈,飞控当然会输出不一样。你可以试试看放在一个5°左右的斜面上解锁,然后推10% ...

听了几位的话,我就放心想试试,然后重新校准电调
把2.3的 //#define ESC_CALIB_CANNOT_FLY 注释掉
还把MPU6050的low pass fliter改了 该到了96MHz
结果在gui里陀螺仪就没有数据了。。。
2.2 2.3都不行了。。。。我这是把陀螺仪弄坏了吗。。。不要呀!。。。

楼主:
设置过了行程...
现在....问题是
听了几位的话,我就放心想试试,然后重新校准电调
把2.3的 //#define ESC_CALIB_CANNOT_FLY 注释掉
还把MPU6050的low pass fliter改了 该到了96MHz
结果在gui里陀螺仪就没有数据了。。。
2.2 2.3都不行了。。。。我这是把陀螺仪弄坏了吗。。。不要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听了几位的话,我就放心想试试,然后重新校准电调
把2.3的 //#define ESC_CALIB_CANNOT_FLY 注释掉
还 ...

改回原始数据,不要去动电调选项,除非你有堵转问题。

网友:
飞起来就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回原始数据,不要去动电调选项,除非你有堵转问题。

弄好了。结果今天推油马上后翻
我记得以前我改过一个符号,可是忘记在哪里.....
这什么情况.....

网友F:
无图无法帮忙,请上一张图
顺便说一下,手拿是个不错的方法、
抓中心版下面,开10%的油门,看看能否自稳
不信的话得调参
附上我调试我的脑残飞控连接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27129&extra=
现在已可以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图无法帮忙,请上一张图
顺便说一下,手拿是个不错的方法、
抓中心版下面,开10%的油门,看看能否自稳
...

今天推油马上后翻
我记得以前我改过一个符号,可是忘记在哪里.....
发的连接打不开~说正在审核

网友F:
我能打开啊?
看看后面两个桨是不是向下吹风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       ?mod=viewthread&ti     d=927129&extra=
去mwc官网看看连接方法
把空格去掉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能打开啊?
看看后面两个桨是不是向下吹风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       ?mod=viewthread& ...

桨叶和旋向 硬件连线 都没错
是不是我要在代码的某个位置加负号
我记得以前改过的

网友:
重新下载源代码再刷一次呗,
如果你确认桨和电机没错的话。
与前我为这个折腾了3个星期

网友G:
MWC飞控怎么校准电调啊    小弟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G:
MWC飞控怎么校准电调啊    小弟求教

一个一个电调校准,和飞控没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