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6解锁电机转,上锁就停了,有参数可以配置吗

楼主(2014-05-30):
apm2.6解锁
电机
转,上锁就停了,有参数可以配置吗

网友A:
没上课?先看完泡泡的APM课程再来

网友B:
什么意思,难道你想上锁不停?

网友C:
建议就这么用。这样可以明确的知道飞机的解锁状态。
安全。不会出现误碰油门而受伤。

网友D:
是滴呀,大疆的小屁孩也是这样,解锁电机转动,上锁电机就停止啦。
难道楼主平时开车都是拉手刹踩油门吗

网友E:
这是一项保障安全措施,, 不建议LZ关了它....

网友F:
这是安全设置 不能随便改~

网友G:
上课去,教程里有的不回

网友H:
把MOT_SPIN_ARMED 改成0就好了

网友H:
不过如果飞机没问题不需要紧急关油门的话不建议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