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977螺距的问题,大侠们请进!

楼主(2014-05-30):
最近玩977,3D时,明显感觉,负螺距下,动力不足,倒飞时很难提起来,而正飞时,动力很强!怎么办!基本不能3D 了,倒飞不小心就可能扫地!大侠帮忙出着!

网友A:
在检查大齿盘压到底的情况下,将3个拉杆扣再拧下去一到二圈。这样负螺距就大了,正螺距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检查大齿盘压到底的情况下,将3个拉杆扣再拧下去一到二圈。这样负螺距就大了,正螺距变小了!

大齿盘到底了,但是不知道977的球头能转动吗?我看着怎么是粘死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齿盘到底了,但是不知道977的球头能转动吗?我看着怎么是粘死的呀?

下面3根不是可以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3根不是可以动的吗?

嗯,可以,有所改善!谢谢

网友:
加长舵机臂是个好办法,不过锁尾能力会下降,你悠着点飞还可以。

网友B:
现在的人真幸福,调机还不会就3D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人真幸福,调机还不会就3D了。。。

就是啊,好多人一有点小问题都很难解决,而且都是3d范围内的,纳闷,难道现在的爱好者只要结果不注重过程和原理?

网友:
我觉得将来的人都会两级分化。有的人决定聪明,有的人就会笨死。估计会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啊,好多人一有点小问题都很难解决,而且都是3d范围内的,纳闷,难道现在的爱好者只要结果不注重过程 ...

不经历有副翼,就不了解直机的精髓。(对于大机来说)调不好就直接3d的那就相当于一颗飞行炸**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人真幸福,调机还不会就3D了。。。

太同意了~

网友D:
知道螺距对飞行的影响,怎么不切熄火检查正负螺距是否对称呢。

网友E(2014-07-03):
算咯,老夫帮你一把吧。切熄火,把油门杆推至50%位置,然后把两边桨叶旋转至90度,看是否平行。如果平行就是正负螺距平衡相等,不平就同时调整三根拉杆到平行为止。至于为什么,楼主:赶紧放下你的飞机。把基础知识赶紧恶补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算咯,老夫帮你一把吧。切熄火,把油门杆推至50%位置,然后把两边桨叶旋转至90度,看是否平行。如果平行就 ...

您是老手,您讲的一切对您来讲真的很简单,而且您坚定的认为菜鸟也能理解!关键是,有的菜鸟身边根本没有可以请教的模友,您刚才讲的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如果手把手教,几秒钟的事,而看您文字叙述,我就看不懂!!切熄火,不是电机不转了么?遥控器推到百分之五十,也就是正负螺距的中心点,这飞机是拿在手里看么?两边浆叶旋转至90度直角???哪里跟哪里平行?从尾巴向前看,还是侧面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是老手,您讲的一切对您来讲真的很简单,而且您坚定的认为菜鸟也能理解!关键是,有的菜鸟身边根本没有 ...

说的有道理,光看文字的话是有很多细节不太清晰,而对于航模飞机来说,一些小细节相当的重要啊

网友:
一言难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是老手,您讲的一切对您来讲真的很简单,而且您坚定的认为菜鸟也能理解!关键是,有的菜鸟身边根本没有 ...

切熄火时让电机不转,这样,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light=%D0%A1%BC%A6,小鸡通用。上面有图片。一看就明白了。而且我不是老手,但是我很喜欢钻研,从没人教我,
只要你自己肯钻,一切都不是问题,只是慢点而已。

网友:
探讨探讨,学习学习

网友(2014-08-25):
引用 网友E:
算咯,老夫帮你一把吧。切熄火,把油门杆推至50%位置,然后把两边桨叶旋转至90度,看是否平行。如果平行就 ...

学习学习再学习!

网友:
有没有更换过齿轮啊,或者是齿轮没到位螺距偏了,建议飞机上电,不用打开遥控器,检查一下桨叶(螺距)有没有正螺距,如果有的话就通过连杆调整一下

网友(2015-06-18):
引用 网友E:
算咯,老夫帮你一把吧。切熄火,把油门杆推至50%位置,然后把两边桨叶旋转至90度,看是否平行。如果平行就 ...

这是在6轴模式下还是3d模式下完成的?

网友:
977炸鸡也不心痛。不像以前啥机都死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知道螺距对飞行的影响,怎么不切熄火检查正负螺距是否对称呢。

老兄,你是在清远吗?我在清远市的清城区,你在清远的哪里?需要你指点一下技术,什么时候有空出来?我的手机号码是 18718646044,叫我小李就行了,短信或者电话联系,我没有QQ号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