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装X8模式的问题(问题找到了)

楼主(2014-05-30):
NAZA V2装X8模式四轴8电机

飞机基本参数:
轴距720,
总起飞重量2.5KG,
TM3110KV780电机,
TM1145桨,
蜘蛛30A电调,
ROC4S5000电池
上下桨距离为:8.5cm

起飞姿态稳定,机架震动极小,姿态模式和GPS模式都试过,重心准确,唯一的问题就是油门在中位的时候飞机垂直姿态定不住,上下一窜一窜的,感觉就是垂直感度不合适(起飞全部默认感度),把遥控器X1设置为垂直感度调整,调遥控器旋钮把感度最小调到最大,几乎没有多少改变。

有没有哥们遇到过这种问题?

补充:换了好盈铂金30A电调,换了全新V2飞控,测试了双电池增加起飞重量到3.5KG,垂直感度从50到200调整都不能解决

整个飞机除了机架和电机没有换,其他都换过了,问题依旧,无语了。是不是只能装H4?

上次的飞机窜动问题找到原因了:桨的问题!我换了老款的TM桨就完全OK了

还有个飞机返航点掰杆就掉头的问题,经过测试,起飞后返航点必须对头才显示正确,飞多远都一样,刚飞了300米了,对头才显示正确的返航点,最新的NAZA固件

楼主:
刚才给DJI技术支持2留言,一直没有回复

楼主:
补充,打舵反应正常,NAZA V2装X4模式飞行正常

网友A:
你的机臂--管子是不是有点小了。。。。如果垂直参数调整无效,估计是管子小了,有点软。。。上下忽悠,证明NAZA 在努力修正,但无果。。。

X8模式拉力很大哦。。。720轴距,管子细了会有很大影响。。。

网友:
楼主TM电机配TM桨,电调也应该大方点上TM啊,协调性和线性都搭配好

网友B:
您好,请做一次IMU高级校准再飞行测试。 如不行请加我QQ 23558870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机臂--管子是不是有点小了。。。。如果垂直参数调整无效,估计是管子小了,有点软。。。上下忽悠,证明 ...

飞机不重啊,只有2.5KG,16的碳管不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做一次IMU高级校准再飞行测试。 如不行请加我QQ 2355887014

起飞前做过的

网友B:
上升下降是否一切正常? 调参中油门归中滑块是否正常?遥控中的通道监测是否也正常?

网友:
负载过轻,上云台!

网友C:
飞机太轻了,这个重量用四个马达就够了,3110很牛逼的,4S动力很强劲,电调不是完完全线性的,刚开始那一点比较陡,定高顶不住正常,你可以考虑挂两块砖头试试,4公斤起飞,立马手感都不一样的

网友:
1055试试看,猜的

网友D:
蜘蛛电调不是不能配盘式电机吗?说是堵转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升下降是否一切正常? 调参中油门归中滑块是否正常?遥控中的通道监测是否也正常?

各种打舵都是正常的,遥控器通道也是正常的,这个控我一直用来飞NAZA X4

T8FG

楼主:
引用 网友D:
蜘蛛电调不是不能配盘式电机吗?说是堵转严重

地面测试,不堵转,不丢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太轻了,这个重量用四个马达就够了,3110很牛逼的,4S动力很强劲,电调不是完完全线性的,刚开始那一点 ...

这个可以试试,我多挂一个电池上去,但我调感度不应该无效吧?

楼主:
现在整个系统唯一不熟悉的东西就是蜘蛛电调了,但是电调在X4的时候用得也很正常,现在就是增加了四个电调而已

网友:
进来   看看  有什么要学习的

网友:
16的管子建议使用16*12的,我也是X8 的16*14用久了好像是有点斜。最近考虑换16*12试试

网友E:
楼主的电机座能否pm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电机座能否pm个链接

别想了,你买不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试试,我多挂一个电池上去,但我调感度不应该无效吧?

飞机越重   感度应该越高的,因为需要更强一点的响应速度,但也不是绝对的,主要你飞机太轻了,还是8旋翼,11寸桨,每个桨的转速很低的,可能都不到2000转,调节没那么细腻

网友:
换WKM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别想了,你买不起的

这也太伤人了。。。哈哈哈

楼主:
求土豪赞助贫困摸友WKM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也太伤人了。。。哈哈哈

哈哈,故意的,这东西我根本不会卖

楼主:
周末几天不停测试:
换好盈铂金30A电调,无效
换NAZA V2飞控 无效
增加重量,加挂电池,无效
换遥控器,无效
垂直感度从50~200调整,无效
难道需要换电机吗?

网友G:
我也分析是飞机太轻了,导致电机转速过低,所以就向汽车怠速不稳一样。建议起飞重量逐步加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分析是飞机太轻了,导致电机转速过低,所以就向汽车怠速不稳一样。建议起飞重量逐步加大试试。

重量加到了3.5KG,已经超过了TM3110的半油负载,加上X8模式的损失,已经是60%的油门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的机臂--管子是不是有点小了。。。。如果垂直参数调整无效,估计是管子小了,有点软。。。上下忽悠,证明 ...

同意这个观点,720轴距时, 这种机架的强度就不够了,会出这样那样得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意这个观点,720轴距时, 这种机架的强度就不够了,会出这样那样得问题

是720轴距不错,但管子很短啊,机架强度刚刚的啊

网友I:
这个机型这个负载,机身强度无问题,至于说管小了,持保留态度。因为16管以前用在6轴上,比这个负载更大的情况也试过稳定飞行。夹持距离我认为是足够有多的,伸出来的部分,凭主观认为也是无问题。。。看来还是要亲自装一套H8释疑了。补充说明一下,H4的4S 13寸配置,2.5kg起飞,各参数良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重量加到了3.5KG,已经超过了TM3110的半油负载,加上X8模式的损失,已经是60%的油门了

你试试加到5-8公斤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试试加到5-8公斤看看效果

亲,这电机拉力是不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机型这个负载,机身强度无问题,至于说管小了,持保留态度。因为16管以前用在6轴上,比这个负载更大的 ...

我没有认为机身强度有问题,怀疑的是飞控和电机的距离

真要装XA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这电机拉力是不够的

不飞高试试没事

网友:
好漂亮,楼主准备上多重的设备

网友J:
Naza运算八个电机可能吃力吧,试换WKM.另外,你真的试了铂金30A?电调校了行程了吧?另外,电调的设置设置好了吗?统一吗?
TM桨也配了, 主飞控居然说无米,,,,,好搞笑

楼主:
引用 网友J:
Naza运算八个电机可能吃力吧,试换WKM.另外,你真的试了铂金30A?电调校了行程了吧?另外,电调的设置设置好了吗 ...

所有设置都做了,哥不是菜鸟
几个铂金很稀罕吗?我那几个电机座都不止这8个铂金了
无米?玩笑开大了吧?
手里刚好有闲置的NAZA V2,就搞一个H8玩玩

WKM?         有
XA 专业版V2 有
零度X4P?     有
双子星?     还是有

我只想做个小H8遛三轴狗玩而已

网友J:
引用 楼主:
所有设置都做了,哥不是菜鸟
几个铂金很稀罕吗?我那几个电机座都不止这8个铂金了
无米?玩笑开大了吧 ...

哇塞,我说你有米,你却说我说你无米,你这是什么意思呢?故意在悬米?你发这个贴是要人找问题还是show下你的米呀?好吧,你有米,你有许多设备,你很牛么?
我问你:1.你的带大设备穿过云没?看哥挂松下GH3穿云贴: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2
2.你的设备牛?你挂Z15吗?挂大云台飞过22分钟吗?哥的机可以。
3.你的设备牛吧?你在6级风中拍过吗?看哥的视频:开始的几秒看看草的动向。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3
4.你的投备牛吧,拍过高清城市夜景没有呀?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2

真奇怪,难道我的回复说你无米?我什么时候说你无米?是你回别人的贴时说自己无米的,,,现在又说自己很有米,,,,,又说人家说你无米,,,,,,晕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哇塞,我说你有米,你却说我说你无米,你这是什么意思呢?故意在悬米?你发这个贴是要人找问题还是show下你的 ...

哦哦,跑这炫富亮骚来了啊

继续炫吧,看了一下,确实牛逼啊,高富帅啊,比不上啊。

在人家帖子里说没米,那是谦虚,景仰。

在这个帖子里只是实事求是的说情况,求帮助,完全没有炫耀的意思,你的脑子咋和其他人不一样呢?

网友J:
引用 楼主:
哦哦,跑这炫富亮骚来了啊

继续炫吧,看了一下,确实牛逼啊,高富帅啊,比不上啊。

你是不是自己讲过的什么也不回去看一看的呢?炫富的是你,"几个铂金不稀秆...什么有双子星什么,,,,"不是你说的?
我回复你是因为按我经验提个建议叫你试下WKM.....你就轻劲了,,,,,你就认为人家看小你了.....
你似呼说话与回复都在不断地前后矛盾中,,,,,,看来你平时的生活也不断地存在自己的矛盾中......好自为之吧,,,,不再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是不是自己讲过的什么也不回去看一看的呢?炫富的是你,"几个铂金不稀秆...什么有双子星什么,,,,"不是你 ...

刚发现你看到的那所谓的没米回贴了,那是我生活中的一个哥们,顺口调侃而已

好吧,不管是炫富还是啥,感谢你的建议和回帖

昨天再次做了测试,和DJI的攻城狮们也交流了。

NAZA可能确实做不了这工作,而且续航也不合适,得不偿失,还是做个H4吧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桨的问题!!!新款的TM1145桨让TM3110发热严重,并且窜高度,H8 H4情况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