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米气垫船的配置

楼主(2014-05-30):
材料基本上到齐了,打算说一下自己的思路,大家帮忙参考一下,是否可行。
1、船体:手上有一块泡沫,是以前让朋友帮忙切的,1000cm*500cm*10cm
2、气囊、裙边:在网上买了一块不透气190D的布料,打算自己裁剪缝
3、升垫动力:刚买了一个银燕CF2812电机,kv是1534的,打算用7*4的桨
4、前进动力:朗宇2816  kv1250的,带1047或9060桨

打算在泡沫中间偏前段开洞,安装2812电机,电机和桨都在洞中,泡沫下面封死,两边开气道,将空气引入两侧气囊,气囊出气做在船体下面一圈气囊与船体的接缝处。

来两张草图:
1、俯视图,看一下升垫动力的大概位置

2、侧视图,主要是2812电机将升垫气流通过气道压入气囊

请教各位,这样配置和安装是否可行?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升垫动力与船重有没有比例要求?

网友:
一个升力电机怎么平衡?

网友:
我一直没明白气垫船,电机的反向扭矩怎么平衡?没平衡的话,气垫船升起来后不会老往同一个方向自旋?

楼主:
船体用1米的,比较大,而且升垫动力用的是比较小的***桨7*4的,估计反扭影响不大吧,用这个动力净推力应该在五百多克,预计整船全重在1kg多,我怕的是升垫动力太大造成反扭影响大,或是升垫动力太小没有气垫,因为没做过,所以来求教,不管怎样,先做做再说吧,做好后上图和实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