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YS微单云台接电后红灯常亮,蓝灯快闪,电机没有反 ...
请问DYS微单云台接电后红灯常亮,蓝灯快闪,电机没有反应。这是什么情问呢?

楼主(2014-05-30):
如题,谢谢大家。在线等~~~

网友A:
不记得有蓝灯。。只有红绿吧

楼主:
不同板子灯也不一样吧。就是我这种情况,通电过了很长时间,电机一点反应没有。这是为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坏
什么办法都想了,还是不行。那重新刷下固件可以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