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

楼主(2014-05-30):
我用的是JR DX9遥控器,这个怎么设置啊,请大神解释,通道不对。研究不透了

网友:
懂的给解释一下……

网友:
懂的给解释一下

网友:
先在校准页面里对所有摇杆及开关进行校准,然后在这个界面里进行对应通道的配置就可以了,打勾那个地方是通道的正反,最后那列选项就是通道匹配

网友:
我也刚研究了,你的一看就是通道对应不对,你可以在最右边的通道对应时拨动摇杆或者开关,看看哪个对应就选择哪个,你看你的油门成了1通道了,应该是3通道啊,螺距也是3通道,其他的跟你你的控来选择吧,我也是不懂,我的是左手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8198&highlight=%B7%EF%BB%CB4

搜索一下,凤 ...

多谢

网友:
设置里选dsx9就好了,这么经典的控,凤凰已经设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