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K S500多旋翼机架评测 ◆

楼主(2014-05-30):
SK S500多旋翼机架评测
SK S500 Multirotor Air Frame REVIEW
作者:Himalaya
被测评产品:
SK S500
参比竞争产品:
飞越 Tarot FY450DJI FlameWheel F450兼容品)

                   SK S500                                                 Tarot FY450

静态篇
一,包装
如今简洁的包装已经成为高大上的新标准,包装越花哨的产品越低档已成共识。
S500的纸盒简单,通体蓝色,金色印字。如果印字换个颜色可能更显高档点,比如蓝底白字,经典清爽。

顶视。

二,开苞,见真容。

掀开上盖,机臂和脚架排列有致,稳稳当当卡在自己的窝窝里。

吸塑壳下面是其它零碎

全部零件到齐

吸塑壳刻上了专有名号

集体拉出来溜溜

三,零件逐个端详。

机臂,独木桥。

SK名号。表面纹理可知材质是混纤维塑料

反面有注塑内嵌碳杆的定位孔,可看到里面的碳杆

S500机臂比FY45016mm

FY450相比,非常明显的上反角

顶板

底板

恍惚间穿越了,我记错了吗?好像现在还在2014……

PCB铜箔厚度直接关系到电流承载能力,实测之。

测量铜箔厚度:板边缘无铜箔区域厚度1.58mm

测量铜箔厚度:板内双面覆铜箔区域厚度1.64mm

观察1 S500采用最常用的1.6mm标准PCB板厚。

观察2 铜箔厚度=(1.64-1.58)/2=0.03mm=30μm。推断这个PCB35μm铜箔规格,胜出常见的17μm规格板子,电流承载能力无忧。70μm的超厚铜箔在这里完全没必要,只会增重。

底板预留了两组电源孔,可以焊硅胶线,也可以直接装Deans T插。作为T插拥趸的我倍感安慰。

T插正好。右边那两个焊线孔也太巨大了,这是要上10AWG的节奏啊。

螺钉竟有四种之多

楼主:
四,上秤,约约份量。

轻量、轻量、再轻量!所有飞行器的第一追求。上各个部件的实测重量。

S500机臂46.5g/根;相对的,FY450的机臂52.9g/根。

S500顶板26.2g相对的,FY450的顶板24.3g

S500底板52.7g相对的,FY450的底板40.3g

于是,可飞行的最基本结构的重量对比:
S500 46.5*4+26.2+52.7=264.9g
FY45052.9*4+24.3+40.3=276.2g

受益于混纤维塑料+预埋碳棒,轴距更大的S500FY450更轻!而且更硬!

观察:S500的机臂较轻,而上下PCB板较重。但总体重量仍然轻过小一号的FY450

再看脚架重量对比

S500四根脚架73.4gFY450脚架加上固定座110.9g。而S500脚架与机臂共用螺钉固定,省去了这部分重量。

观察:脚架方面,S500轻了37g

挂载部分的重量:

因为已经有了650机架做航拍,所以这个机架我打算完全用来运动飞行。于是轻量化成为第一诉求,脚架什么的能省则省。但这一堆显然是省不了的。

脚架+中心板总重265.9g

如果全部上齐的话,重量将增加近170g

全部零件总重,去掉塑料袋应该有430g

来自 3楼

楼主:
装配篇
一,机架装配
结构超级简单,只需拧20颗钉,大模样就出来了。

带上反角的机架,怎么看都有点灶台锅架的架势。

实测轴距 485mm

空机架重量对比。

空机架S500比更小的FY450轻了13g

突然发现,这个架子还可这么玩,脚架直接由机臂兼任了:

有点八爪鱼——不,四爪鱼——意思。

二,电装上身
要上电装了才发现,上下板的开槽开成这样,让我们怎么捆绑电池呢? 难道就逼着用户电池下挂吗?
要知道,所有载重都下挂会导致质心过低,空中容易“打摆子”(不是直机3D动作的“钟摆”哦^_^)。
没辙了,自己开槽吧。

上下板自行开槽以捆绑电池

先做四根机臂

电连接完成

上盖扣上,完事。

三,完成总装

装妥APC 10x4.5MR桨的模样。

一切就绪,带3S2200mAh电池的AUW重量:891g

四,上反角。
只需一眼,即看到S500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上反角。她大概是塑料多旋翼机架引入上反角的第一款产品。(好吧,DJI S800也可以算塑料机架….

实测上反角为:7°

原本以为上反角引入5°差不多了,实测竟然达到7°而且定死了不可调。这是全面向稳定性妥协的节奏,伴随牺牲部分效率和机动性。果然是一款面向航拍的机架,而不是运动。试飞后将试验效率损失程度。

建议:将机臂的电机空位转45°,这样方便用户用加垫片的方式自行调节合适的上反角。

正十字电机座更方便自行调节上反角

另一个方案是,厂方在套件内附送一组不同度数的楔形垫片,这样调整上反角更加方便,而且不必改动现有注塑模具。

来自 4楼

楼主:
动态篇——我要上天
上反角的影响。
理论上讲,多旋翼机只有在所有旋翼一致垂直向下吹的时候效率最高。上反角的存在使得对角线上的两个电机必然消耗一部分功率互相对顶,做了无用功。为了验证上反角对升力效率的影响,特意做了个试飞试验。
试验平台还是 S500 VS FY450,前者有7°的上反角,后者为0°。
先用FY450试飞,为了增加可比性,用这货把重量增加到1.000kg±1g,即千分之一以内的误差。

FY450重量配平,图中旋翼已经在起飞前换成APC MR并重新配平至1000g

试飞,悬停于绿地上空3m的位置,避开地面效应。得到悬停功耗约112W。即力效约8.93g/W

左段是FY450重量配平1kg,装APC MR1045桨的悬停功耗。

然后,把全套装备挪移至S500平台上,包括电机、桨、电调、飞控、接收机、elogger…总之除了机架之外的一切,全部转移。重新配平到1000g,再试飞。

S500重量配平至1000g

配重铁块和功率记录仪

S500试飞得到的悬停功率:

1kgS500悬停功耗

令我吃惊的是,7°之巨的上反角竟然对功耗和力效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悬停功耗仍然在112W左右,力效仍旧在8.93g/W 上下。

初中物理的基本知识可以让我们从数学上找到根由。如示意图,若电机拉力为f,上反角为α,则f可以分解为互相垂直的f1和f2。水平方向的分力f2会在对角线2电机间互相抵消,只有垂直方向的分力f1表现为升力。

f1 = cos(α)*f = cos7°*f = 0.993*f

果然,在7°角下垂直方向的分力可以达到99.3%,上反角带来的功率损失非常微小。
这个上反角不足以明显影响功率力效,却足以影响飞行器下方的气流分布,向四方分散的下洗气流会增加飞行器的稳定性。

实际试飞体会:上反角使得稳定性明显增强,尤其是在手动模式下,操控起来比无上反角的FY450容易得多。但是这也不可避免的降低了飞行的乐趣。

最后上几张飞行图,因为这个飞控没有GPS,不能自主定点悬停,而且是一个人右手飞,左手拍,所以照片质量欠佳,您多担待。

四肢上翘,肚皮着地

稳稳当当

有种“悬挂感”

结语
S500作为新款机架,受到了不小的关注。这是一款面向经济型入门航拍而设计的机架,注重稳定性和易操作性。尝试对这个机架的优缺点做个总结。

优点
机臂超硬!混纤维塑胶料就够硬的了,还内置碳棒! 彻底颠覆我对塑料机架的固有偏见。
●  上反角设计,飞行稳定性突出。
●  轻! 485mm轴距的架子比 450mm的还要轻。
●  制作精良,模具精度非常好,不在DJI FlameWheel之下,拿在手里赏心悦目。诸如飞边、披峰、缩坑等常见注塑问题一概未见。
●  脚架坚挺,远胜过DJI和Tarot的软软塌塌晃晃悠悠。
●  上反角设计使这款机架的应用非常灵活,正装反装都能飞,反装时机臂兼任机架,架势犹如一只长腿怪兽,更有科幻感,别有风味。(我猜这并非设计者本意,而是本人头脑短路的意外收获 ^_^)。
●  上下板间距近。整体观感很薄,很轻盈的感觉。大爱。
●  配色很漂亮,白蓝的色调视觉上非常舒服,清清爽爽的,犹如蓝天白云……。
遗憾:
注:这款机架完成度非常高,制作水准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产品,以下乃笔者本着鸡蛋里挑骨头的BT精神吹毛求疵之言。
●  未提供上反角可调的设计。(怎么样,够吹毛求疵吧 ^_^)。
●  上反角设计,略显灵活性不足。
●  固定螺钉是普通螺钉而非阶梯螺钉。
上下板开孔略大于螺钉直径,上下板完全依靠螺钉帽压紧,在机臂受力时会有稍许移位。为了避免移位不得不用大力上紧螺钉。个人更倾向于DJI或Tarot的阶梯螺钉方案,螺钉光杆部分3.2mm轴径与上下板3.2mm孔精密匹配,横向自然地定位紧密,而并非依赖螺钉帽的下压力。无需大力拧紧即可保证横向无虚位。
●  上板未设计电池绑带槽孔,相当程度上限制了机架在非航拍/纯娱乐飞行的应用。(当然自己DIY一下也不难,就像我在前文中做的那样)
●  上下板间距近,实测18.5mm。这可能妨碍部分外形高大的飞控的使用。我用FC450没问题,但已有报道NAZA放进去有困难。
白蓝的色调视觉上非常舒服,清清爽爽的,犹如蓝天白云…… 当然这是在地面上看的观感,一旦真的飞上蓝天白云,会不会瞬间隐形?“融化在蓝天里”。。。。

************* 2014-06-03 更新:另类玩法之外翻角....的飞行姿态 ***************

这次试飞的感受更加明显,带7°外翻角的S500显著的趋向于活跃,改变姿态更加积极,甚至已经调好的感度下都能观察到小幅震荡的行为。
同前,
因为这个飞控没有GPS,不能自主定点悬停,而且是一个人右手飞,左手拍,所以照片质量欠佳,您多担待。

网友:
不错 很专业 分析的挺好

网友A:
看完 专业测评啊 我入了六根 机臂 准备 做六轴

网友:
好骚气的颜色, 这个脚架你可以试试, 应该软到爆, 还可以有弹力

网友:
赞!很棒的评测

网友B:
评测的很用心,感谢楼主的详细点评,我只有一个疑问,naza放进去有困难是说放不进去还是说安装时候有困难?

同时这个架子应该是100多块的价格吧?如果是这样那真是值得入手

网友:
非常专业的测评 赞!

网友:
专业玩家评测,有待改进。

网友:
非常专业!!!好像这个机架比450要贵吧

网友:
非常吸引人啊,谢谢LZ

网友:
套件包装得相当好,配件精度很好。

网友:
专业的分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完 专业测评啊 我入了六根 机臂 准备 做六轴

X宝有现成的6轴了 还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X宝有现成的6轴了 还做?

啊 没注意到 给个关键字?

网友:
要是出六轴版本更好··················

网友:
楼主 你是第一个写那么多字 我还一个一个字看完的
写的很好  测评很给你 你可以去申请精品帖
  希望这个产品出六轴 500-600轴距的

网友:
當初考慮不知好不好,經過你分析後决定入手一台玩玩

网友:
专业。废了不少心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啊 没注意到 给个关键字?

X宝收HMF S550 目前只有2家店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C:
X宝收HMF S550 目前只有2家店有卖。。。。。

我也找到了,原来之前看到过。。。高脚架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评测的很用心,感谢楼主的详细点评,我只有一个疑问,naza放进去有困难是说放不进去还是说安装时候有困难? ...

刚刚实测了一下。上下中心板之间高度18.5mm。NAZA加上减震泡绵超高,放不进去。

网友:
楼主的专业测评是我产生了购买欲望

网友:
整體看似不錯用

网友:
我己经有一台了,很不错,

楼主:
************* 2014-06-03 更新:另类玩法之外翻角....的飞行姿态 ***************
**********************************************************************

这次试飞的感受更加明显,带7°外翻角的S500显著的趋向于活跃,改变姿态更加积极,甚至已经调好的感度下都能观察到小幅震荡的行为。

同前,
因为这个飞控没有GPS,不能自主定点悬停,而且是一个人右手飞,左手拍,所以照片质量欠佳,您多担待。

脚架由机臂兼任,肚皮离地

四肢下伸,脚架虽然是兼任的,倒也还算称职

有种“俯卧撑”的感觉

看上去四兄弟不和睦,要闹分家。

网友:
看着做工挺不错

网友:
这个最大上什么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实测了一下。上下中心板之间高度18.5mm。NAZA加上减震泡绵超高,放不进去。

感谢您的回复!我也刚入手一套,打算拿来普通飞飞

网友:
入了架,今天到的货。初步感觉很不错,刚性很好,精度不错!
就是中心板间距小了点。

网友:
楼主 亲测 不苟测试行为 佩服

网友:
想入手一个哦!

网友:
楼主专业评测,想入一台,但是我还是刚刚开始研究,烦请发个配置单,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 没注意到 给个关键字?

S550,请叫我雷锋

网友:
LZ 请上 配置详单……冲动了,要入了

楼主:
************* 2014-06-09 更新:带脚架的样子 ***************
*****************************************************

只是拍个照,然后立刻拆掉。对纯运动飞行而言是轻量化就是一切。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希望看到更多这样的测评!

网友:
分析的太透彻了

网友D:
问下,S500机架能上2820电机吗

网友:
对于 S500 这个架子,我 用7个字描述我的 经历:     看,买,装,飞,翻,拆,出, 一气呵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下,S500机架能上2820电机吗

我有一哥们在飞2814。

网友:
鹤锋也玩这个啊

网友:
专业评测,很有说服了。赞!

网友:
这评测做的NND的专业啊

网友E:
好专业的评测,用的都是繁体字,是港澳台的朋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专业的评测,用的都是繁体字,是港澳台的朋友吗?

北 京土产一枚...

繁体字在哪里?

网友:
我刚用这个装好

网友F:
我装的方向跟你不一样啊,还是正反都一样?说明书太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装的方向跟你不一样啊,还是正反都一样?说明书太简单

我正反都装了,必有其一跟你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正反都装了,必有其一跟你一样。

呵呵,我的还没飞起来,炸了很多次了

网友:
玩啥都要整出名堂佩服佩服

网友G:
想问楼主FY450的阶梯螺丝是否能用在s500上?

网友H:
能 帮我们测测 评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问楼主FY450的阶梯螺丝是否能用在s500上?

自行精确扩孔至3.2mm之后,可以。

网友:
不知道中心板的强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 帮我们测测 评评不~~~

这么好玩的事,当然可以。

网友:
专业啊!!!分析很到位

网友:
机架认真,评测认真,一字一句看完,很到位!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评测的很用心,感谢楼主的详细点评,我只有一个疑问,naza放进去有困难是说放不进去还是说安装时候有困难? ...

S500,naza是放不进去的,顶盖高度不够,我是把精灵的全套东西拿出来,电机线延长重新焊接一下刚刚好能放进这个机架里,但是中间高了一点点,用1cm的隔离柱垫起来的(红圈里面白色的那点就是)。

网友(2014-06-29):
底板右面那个电源孔是装XT60插头的···························

网友:
关键 价格很厚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I:
S500,naza是放不进去的,顶盖高度不够,我是把精灵的全套东西拿出来,电机线延长重新焊接一下刚刚好能放 ...

谢谢你的回复!

我也买了一个,但是还没安装试飞、你飞的感觉怎么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

我也买了一个,但是还没安装试飞、你飞的感觉怎么样?

我也是新手,平飞缓慢移动感觉比精灵稳,不过挂三轴云台重量重了加上自身机架重力本身就重,以后特别要注意参数调整要一点一点加,我昨天用调参软件瞎调,感度降得很低,在家里飞很稳结果拿到楼下飞一旦姿态改变马上控制不住,第一次低飞失控撞停在路边的车上,摔断了一条腿,第二次刷锅转圈失控最后挂大树上了。提供我这次冒失的悲惨经历给你做参考吧。续航时间用精灵2的原电池貌似也缩短了一点,因为第一次下楼测试就炸鸡摔断脚架了,没法做完整的留空时间测试。

原来用的是九寸桨,听网友建议说挂云台重了最好换10寸桨和2216电机,正打算试试效果,回头有结果回复你。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也是新手,平飞缓慢移动感觉比精灵稳,不过挂三轴云台重量重了加上自身机架重力本身就重,以后特别要注 ...

我也入了一个,准备挂云台,请问电机用多少的比较好,留空时间要长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也入了一个,准备挂云台,请问电机用多少的比较好,留空时间要长点

我用原装的2212的电机配9寸桨显然是很吃力了,我订的2216电机和桨都还在路上,等电机和桨都换上看结果告诉你匹配怎么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用原装的2212的电机配9寸桨显然是很吃力了,我订的2216电机和桨都还在路上,等电机和桨都换上看结果告 ...

准备买3508的电机,不知可否

网友:
引用 网友J:
准备买3508的电机,不知可否

3508动力应该够用了吧,不过这个还得和电池重量、桨的尺寸什么的匹配,我也不太懂,请懂的朋友进来分析一下,这个s500挂云台在接近2kg的情况下怎样的配置是留空时间最长的最佳配置,谢谢!

网友:
我的经历:看,买,装,飞,翻,拆

楼主:
大家都在拼命上高配,我反着来。电调由飞腾18A 改12AE了,又省下50克。

网友:
店家评测的很好,的确专业,这个机架上翘角美感很好,唯有不足的是大家指出的没有用到阶梯螺丝,上下板间距窄,却是我的DJI NAZA 飞控不容易安装平整会压到需改进,马达螺丝不能用半圆头螺丝,螺丝角上次不小心磨圆点,螺丝取不出来,马达卸不小来,只能用电绕铁将机臂融化,老虎钳才能夹住螺丝旋出来,机臂就OVER了,原装的蓝色起落架硬度实在欠缺,机架放在地片用手轻推机架都会晃动,总体还是喜欢这个设计,如果再推出荧光绿色那就超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态篇——我要上天上反角的影响。理论上讲,多旋翼机只有在所有旋翼一致垂直向下吹的时候效率最高。上反 ...

楼主的效率这一实测意义很大,很有用,另外科普一下,上反角的意义在于空中有变向的乱气流时候,例如忽大忽小的风还不定方向,飞机在空中定点不至于不断的过大的角度晃动机身,这就是上反角的意义所在,绝非固定翼里面生搬硬套而来的上反角增加稳定性这一说头,他的意义是机器不需要过大的倾斜就可以保持定点,正常平面的机型,在大风而且还比较乱的天气下,会发现,定点是一顿乱晃,虽然还能定在那。

网友:
哇,还可以放过来灰,这个评估给力!

网友K:
引用 网友I:
S500,naza是放不进去的,顶盖高度不够,我是把精灵的全套东西拿出来,电机线延长重新焊接一下刚刚好能放 ...

你好,请问全套移植后多重,比精灵轻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K:
你好,请问全套移植后多重,比精灵轻么?

原来没有称过精灵带云台的重量,在S500机架上算上电池三轴云台称过一次,全重是1.7kg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原来没有称过精灵带云台的重量,在S500机架上算上电池三轴云台称过一次,全重是1.7kg

精灵不带电池,670g请问你电池多重?
云台上狗了么,哪个版本?

网友:
用事实说话,支持你

网友I:
引用 网友K:
精灵不带电池,670g请问你电池多重?
云台上狗了么,哪个版本?

使用的原装电池,具体重量没单独称,云台是三轴,上的黑狗3,其它还有给云台图传单独供电的一块小电池及图传。

网友:
测评的很专业啊·~~

网友:
上反角果然稳定啊,把电池下置 调好后自稳模式应该堪比LOTIER模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使用的原装电池,具体重量没单独称,云台是三轴,上的黑狗3,其它还有给云台图传单独供电的一块小电池及 ...

多谢,看起来比精灵重许多。
精灵全负荷,原电,大概在 1200以内。

网友:
很专业呀,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态篇——我要上天上反角的影响。理论上讲,多旋翼机只有在所有旋翼一致垂直向下吹的时候效率最高。上反 ...

楼上的,你测试时用的电机是什么型号的,KV多少

网友L:
引用 楼主:
动态篇——我要上天上反角的影响。理论上讲,多旋翼机只有在所有旋翼一致垂直向下吹的时候效率最高。上反 ...

请问把澄星  CX-20 的机芯装在上面行吗?

CX-20

CX-20

CX-20

CX-20

网友:
这个机架震动比较大,要做好减震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把澄星  CX-20 的机芯装在上面行吗?

没看出能有什么问题。毕竟是开放式的架子,空间很随意。

网友:
安装电子配件的地方太小,太小了! 评测完毕

网友(2014-08-01):
不错很详细,有点兴致了

网友M:
请问楼主,这个机架能不能上4822的电机和12寸桨?

网友:
很客观,很有用的评测~

网友:
高人的评价。

网友:
看到430K果断不看了,机架太重必弃,我追求的是长航时。

网友:
我第一次装,就选的这个

网友:
楼主太专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楼主,这个机架能不能上4822的电机和12寸桨?

我画了个图模拟了一下,极限在13寸,所以12寸桨没问题。

至于4822电机,机臂上的3组间距孔应该能覆盖市面上绝大多数电机了。只是,这么个小架子上48的电机,会不会太狠了点、太重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画了个图模拟了一下,极限在13寸,所以12寸桨没问题。

至于4822电机,机臂上的3组间距孔应该能覆盖 ...

感谢楼主回复! 我也觉得是在这么小的机架上上4822有点狠啊,可是手上只有8个2212,4个4822,6个5010啊。2212有点小,4822就是除此以外最小的了。

网友(2014-09-01):
看到很多人说naza飞控不好装有点纠结犹豫要不要入这个架子,期待厂家能改进

网友:
我也用的这机架,不错

网友N:
引用 楼主:
刚刚实测了一下。上下中心板之间高度18.5mm。NAZA加上减震泡绵超高,放不进去。

不加3m贴刚刚好,至于固定可以用双面胶粘在下板上,naza有内减震,不用减震3m贴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加3m贴刚刚好,至于固定可以用双面胶粘在下板上,naza有内减震,不用减震3m贴也可以

嗯,刚刚好。莫非SK就是这么设计的? 把NAZA死死挤在中间,绝无脱落可能。

网友:
想知道糟是怎么开的

网友:
谁说不是呢……我现在连双面胶都省了,上板螺丝一紧,架子扔出去摔地上naza都纹丝不动……

网友:
S500还能使用什什么品牌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问您的配置是什么。挂个狗3和二轴云台,用5000的电池不知道有多重了

航拍另有别的JJ。目前我的S500用CC3D空翻玩儿。。。

网友(2014-10-01):
这个架子厂家机臂还需努力啊,虽然硬度好,但脆啊,掉在地上边缘就裂开了

网友:
大师辛苦了!
看来这机架不错,平时办公室偷闲时玩玩。

网友(2014-11-22):
可以用naza么?

网友:
LZ认真态度赞一个

网友P:
大大的分析如早晨突来的春雨,浇醒了我蒙蒙的睡意大大,这500被你这样测评后我的顾虑完全没有了。速度到手!,另外问大大一个问题,500的话装FC450的飞控好还是哪吒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P:
大大的分析如早晨突来的春雨,浇醒了我蒙蒙的睡意大大,这500被你这样测评后我的顾虑完全没有了。速度到手!,另外问大大一个问题,500的话装FC450的飞控好还是哪吒好呢?!

这取决于自己想要什么: 想走运动范儿一飞冲天酣畅淋漓--FC450或CC3D等开源; 能忍受肉肉呼呼换来稳稳当当脱控悬停自动返航--NAZA、XA、Zero等。

网友(2014-12-26):
关于楼主做的功耗测试,个人感觉,即便是不上翘,飞行器也是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通过飞控控制电机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此时,飞机处于动态平衡的状态,各个螺旋桨之间也不仅仅只有向上的力,益阳市要互相抵消的,上翘以后应当是更加稳定,而功耗并不会改变太多。如果楼主测一下反装电机的功耗,我觉得会大很多的。

网友:
请问这个机架能用2213 960kv
零度飞控吗?

网友:
解剖得很翔实,几乎是每一个细节都涉及到了,对我等菜鸟如临其境,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看完有了自己的理解和認識。感謝樓主好多好多經驗的分享,先謝了。

网友(2015-02-24):
谢谢楼主的专业评测,入s500。

网友:
买来,装上,用了。好装。特别是两块上下板很漂亮。做工不错。有点重。不耐摔,特别是脚,在开口处很容易裂开。

网友(2015-04-11):
地面稍微推大油门机臂变形震的手都握不住,飞行测试电机座螺丝都抖掉几颗,桨和电机都做平衡还不行,我想问下加了碳管机臂还是很软怎么破

网友(2016-01-08):
这个机架的机臂偏软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上3508这种级别的电机。

网友(2016-06-22):
真货机臂46克;淘宝副厂43克,没有SK的标示;3米断脚,5米断臂;整体太软;

网友Q:
PCB版本的机臂确实有碳棒,但是也很容易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Q:
PCB版本的机臂确实有碳棒,但是也很容易断啊

CC3D各种翻滚飞行两年没摔过的特来同情一下。。

网友R:
这烂玩意,还搞这么复杂的评测,高射炮打蚊子啊?

网友:
新的x4v2飞控M5M6电机不转,放M4M3上转  M3M4上的电机放M5M6上同样不转,这是怎么啦?

网友:
机臂软的要死!垃圾……

楼主:
楼上几位,言如其人。

网友Q:
引用 楼主:
CC3D各种翻滚飞行两年没摔过的特来同情一下。。

很多人高看了这款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Q:
很多人高看了这款机架

世间并无奇迹。三米五米坠地还能期待什么别的结果?

网友:
这帖子好坚挺啊~从2014年到现在

网友(2016-11-06):
楼主哪里买的,多少钱

网友S(2017-04-12):
引用 楼主:
装配篇一,机架装配结构超级简单,只需拧20颗钉,大模样就出来了。

按照你说的那样改,强度会变弱

楼主:
引用 网友S:
按照你说的那样改,强度会变弱

No sir.

网友:
喜欢S500的板子,但希望它的翼的颜色能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