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入门固定翼机机推荐

楼主(2014-05-30):
本人玩电直已有5个月,已会4面悬停。最近想体验下固定翼的乐趣,不知道从哪里入门。当初玩电直是从4通到小6通,再到450有副翼,到目前的450无副翼,接下来还想入500级。不知道固定翼是怎么入门玩。看某宝上有伟力的4通固定翼,不知道能不能玩的起来?请各位给与指点,谢谢。
PS:目前用的是D10控。

网友A:
后推飘飘机,最佳选择,没有唯一!
要知道,最近一些飞涡喷的大神,也返璞归真玩飘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推飘飘机,最佳选择,没有唯一!
要知道,最近一些飞涡喷的大神,也返璞归真玩飘飘啊

推荐个?

网友:
敏定赛斯娜

网友B:
不推荐飘飘机,不好看太丑陋,对新人吸引力不足飞一段就没有飞行的欲望了,而且没有正规厂商生产所以网上卖的材质一般都不太好,推荐买冲浪者,塞斯那这些大众机种,练手休闲都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推荐飘飘机,不好看太丑陋,对新人吸引力不足飞一段就没有飞行的欲望了,而且没有正规厂商生产所以网上 ...

推荐架入门机及配置,简单休闲飞飞

网友A:
好看的飞机一般不好飞,好飞耐炸的一般不好看,LZ自己把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看的飞机一般不好飞,好飞耐炸的一般不好看,LZ自己把握吧。

呵呵好像很矛盾,也没多高要求,就像玩点3直一样,飞飞航线,休闲放松

网友B:
冲浪者比较好选淘宝第一第二的商家就行,尾推也比较安全,就是飞的起落多了机腹蹭地到没法看了(有条件涂玻璃钢,没条件多粘胶带吧),赛斯纳太多了看你喜欢什么样的了但是1.4米翼展以下的吧再大就得上4s电池了,不要橡皮筋固定机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浪者比较好选淘宝第一第二的商家就行,尾推也比较安全,就是飞的起落多了机腹蹭地到没法看了(有条件涂玻 ...

谢谢,去某宝看看

网友C:
建议在模拟器练熟后开始玩真机,机型的不二选择:EPP,3D机800MM的那种,因为这种机型不挑场地,有个地方就能玩,大大增加了新手的练飞时间;速度慢能给新手更多的反应时间;很耐炸,这点对新手尤为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在模拟器练熟后开始玩真机,机型的不二选择:EPP,3D机800MM的那种,因为这种机型不挑场地,有个地方就 ...

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