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装好了,方向舵和副翼反向,这个可以在遥控上调吗?

楼主(2014-05-30):
装好的飞机,方向舵和副翼是反向的,这个在
遥控器
上可以调吗? 我的是天九,在哪里调?还是需要把
舵机
拆下来反装? 那样剪好的钢丝就不够长了。

网友A:
在遥控器里可以调,把方向和副翼反向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控里设一下就行

网友C:
把天9控搞明白应该没问题

网友D:
遥控器里设置舵机(通道)反向就行了

网友E:
反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