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教轻木机翼的上反角

楼主(2014-05-30):
新手一枚,最近想做了一个小飞机,计划用1mm的轻木片直接切成机翼,机翼想做成带上反角的,但不知道上反角如何才能做出来?是用胶沾的还是用其它的方法固定上反角?请大家给个方案,谢谢

网友A:
先用轻木料做一个角度固定的模具(类似量角器),将主翼和小翼对齐后用模具确定角度,(接触面打磨出合适的角度减少缝隙)再用502粘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