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dji客服關於电池問題

楼主(2014-05-30):
我的phantom 智能电池為何這樣子? DJI 客服可否解答一下? 就是电池用不到,接电腦顯示 非dji智能电池, 才不是呢!   這电池腦進風胡說八道,含血噴人,我將要滅了它才可    唉...還是待客服大人盡快幫忙找出原因 跪拜了

网友:
请把调参软件的升级信息里面的截图发上来。

网友A:
我也有此情况,进入调参软件后***提示“非DJI智能电池”后又很快地关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此情况,进入调参软件后***提示“非DJI智能电池”后又很快地关掉了。

我的就是没關掉,前天飞没問题的其中一決电時,在空著红燈,即电池錯誤燈,也好不會直接下体.  到今天有三块电顯示非dji了

网友B:
我连接调参软件时、电脑右下角也会显示非dji智能电池、闪一下提示没了。这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连接调参软件时、电脑右下角也会显示非dji智能电池、闪一下提示没了。这正常吗?

我的也是这样,闪一下没有了,就是又认出是智能电池了,升级最新固件没这现象,但新固件毛病太多了

网友: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DJI的固件监管就是这样的,,,,,我有五块原装电池,五块都是快闪出非DJI智能电池的提示!垃圾! ...

那你的机是否長亮红色燈,也开不動机子.  現在解決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