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电直升机操纵问题

楼主(2014-05-30):
新手最好选什么型号的直升机可以练习直升机各种复杂性不高的动作,而且不会受风的影响操纵性好的?

网友A:
亚拓450直升机就可以

网友B:
新手建议先上模拟器吧,先把舵面条件反射基本搞定了,正飞四面悬停不怎么错舵了,再考虑上真机~~~
可以先从小机过渡一下~~~
有人带直接上大机~~~

网友C:
练好模拟器,有人带直接500,4级风以下都没问题450就飘了。

网友D:
用977的练.对新手来说耐摔,

网友E:
直机不受风的影响是不可能的。

网友:
据说飞机越大越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