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 自动跳到ATT 落地丢失GPS信号

楼主(2014-05-30):
配置 精灵2 H3 3D云台  5.8G图传(创新科) 狗3+精灵2固件 3.0 ,  其他固件均为最新

现象:在18楼楼顶,开机正常,搜到9-10星,在GPS模式,但偶尔跳动到ATT 没在意。

起飞一圈之后降落,马上GPS信号丢失  数量为0,自动跳到ATT模式,遥控上无论如何切换 始终在ATT ,GPS再也找不到信号。

于是关机,重新启动 重复上述过程,GPS和ATT来回闪动,GPS信号正常后 起飞 马上降落 又丢失信号  然后跳成ATT

重新启动几次,也会出现始终无法找到GPS信号的时候,

问一下DJI  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另外 是否有其他飞友碰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这里的状态跳动 指的是显示器端显示的数据,另外  精灵2的指示灯也表明 的确是在ATT模式 遥控切换无效  其他都正常

楼主:
QQ上 技术支持5已经回复  可能是GPS松动了  打开后发现GPS插头都没有卡口  非常容易松动   是设计问题么

用胶布缠了一下 插紧之后 目前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QQ上 技术支持5已经回复  可能是GPS松动了  打开后发现GPS插头都没有卡口  非常容易松动   是设计问题么

...

楼主我想问一下,是gps连接主控的的线插头松脱了,还是连接gps的主控线松脱了? 我想加固一下,gps是在顶盖粘上的 要是GPS的线没问题的话 我就不用撕掉屏蔽那灰色胶布了

网友:
我拆机的时候也看过那个插头,虽然没固定,不过位置比较高,盖上上盖后基本就压住了,应该不大可能松动。

没固定主要是为了大家拆机方便的吧。

网友:
热熔胶接口这胶一下

网友B:
我的情况和你一模一样,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晚上的话就会好,白天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情况和你一模一样,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晚上的话就会好,白天不行

缠了胶带  塞紧  目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想问一下,是gps连接主控的的线插头松脱了,还是连接gps的主控线松脱了? 我想加固一下,gps是在顶 ...

是连接主控的那个插头松动了

天线部分我没动  应该是个屏蔽胶带  这里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