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自动调参后结果,灰常不错,飞越650

楼主(2014-05-30):
手机拍的上传到优酷怎么就扁了。。。

横版

飞越650新机架这几天刚装好,今天6S5000电池到了马上去做了测试
2级风 测试了定高 老是往风吹的方向飘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定点就不会飘 和钉子一样 一动不动

配置
机架 飞越650
电机V3508 KV380
浆 1555
铂金30A
APM2.8  3.1.5版本 6M罗盘

网友A:
多少KV的电机多大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KV的电机多大的桨?

380KV 1555浆

网友A:
往风吹的方向飘正常,姿态模式是这样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往风吹的方向飘正常,姿态模式是这样的了。

恩  改天换个方向试试 如果还是往风吹的方向飘那应该正常的

网友B:
多少钱的机架啊?什么电机

网友:
很好的效果……

网友C:
第二个视频要把显示器转过来看,上传时视频尺寸设施和视频的固有尺寸不一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的机架啊?什么电机

飞越的650 自己查下就知道了 V3508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越的650 自己查下就知道了 V3508电机

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视频要把显示器转过来看,上传时视频尺寸设施和视频的固有尺寸不一致吧

没办法  手机应该要横着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办法  手机应该要横着拍

是用非编软件可以把视频转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用非编软件可以把视频转过来的

哦 试试看

网友:
调的很好了

楼主:
根本就没调  都是自动调参的

网友D:
求参数图截图?我的也是飞越650 配置几乎一样  谢谢

网友E:
多重?飞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参数图截图?我的也是飞越650 配置几乎一样  谢谢

自动调参好 降落自动加锁后就保存了 好像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重?飞了多久?

空机 1.9起飞 大概能飞到25分钟左右  由于是第一次飞 还没具体算过  下次算算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自动调参好 降落自动加锁后就保存了 好像就这样

恩,我知道,我是想看看楼主自动调参后的参数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恩,我知道,我是想看看楼主自动调参后的参数截图!

已经发了

网友F:
请教自动调参怎么用?新手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自动调参怎么用?新手不会

看泡泡视频教程

网友(2014-07-18):
看的有点晕了

网友:
定点还可以啊。。视频开始和最后飘的距离还是有点大,和naza lite 差不多,,据说调好了的APM可以和V1媲美、、

网友(2014-08-27):
mark一下。。。刚入了2.8.。。到时候可以问问lz问题

网友:
很稳,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