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兄台,F550的续航时间能否通过改变电机大小来实现

楼主(2014-05-30):
大疆原配F550套装,2212电机,满载2400克,3s5200 25c,只能8-9分钟。
我有个想法,能否换成大一点的电机,拉力大了,相对负载来说,就会轻松很多,会不会续航时间会长一点。
请各位有经验的兄台,指点一二。

网友A:
机架限制不能上较大的桨 所以效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限制不能上较大的桨 所以效率不高

那如果换成三叶桨呢,会不会好点。

网友B:
精灵2的动力组优化过,基本就是1350g左右的起飞重量,1350/4=337.5g/轴

F550有6电机,那么337.5X6=2025,实际上6轴效率比4轴要稍微低点,所以,F550不适宜超过1900克

PS:你小孩视频里说你坏话了,哈哈

网友C:
我的2700G。。。。4S 5000   7分钟

网友D:
电压太低了 用低kv值电机 上4s或者6s电池 效率就能好些

网友D:
我的起飞重量3600克 用6s5200电池能飞13分钟 4400克 6s10000电池 能飞25分钟

网友E:
你好,你的脚架是怎么安装的?能不能给个照片看看

网友F:
10分钟够玩玩了,花钱提高这3-5分钟不如换机架!

网友:
拉力大了,电机耗电增加,续航时间会短

网友:
换大的吧!

网友:
你孩子说你坏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灵2的动力组优化过,基本就是1350g左右的起飞重量,1350/4=337.5g/轴

F550有6电机,那么337.5X6=2025 ...

哈哈 我也听见 小孩说他坏话了 哈哈哈哈~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换成三叶桨呢,会不会好点。

三叶桨只增加推力,效率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灵2的动力组优化过,基本就是1350g左右的起飞重量,1350/4=337.5g/轴

F550有6电机,那么337.5X6=2025 ...

基本配置加起来,就差不多2400克了,云台,狗,图传,图传电池,不能少了。
1900克,正好去掉云台和狗,那玩这还有意思吧,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太低了 用低kv值电机 上4s或者6s电池 效率就能好些

谢谢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起飞重量3600克 用6s5200电池能飞13分钟 4400克 6s10000电池 能飞25分钟

不是F550吧,上6s,是大六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你的脚架是怎么安装的?能不能给个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分钟够玩玩了,花钱提高这3-5分钟不如换机架!

说的是,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叶桨只增加推力,效率更低

今天试了三叶桨,的确推力在增,但是续航时间不增反减,电机烫的能煎鸡蛋,定点时,晃得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4915

看了,写得非常好,真正的电池专家。

网友H:
要想留空时间长,唯一的方法就是降低电机KV 加大螺旋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F550吧,上6s,是大六轴

是的 不过也不很大 算中等的 你试一试 换4s点 同样容量看看 应该能好些

网友E:
看到了,但是几架下面的板子只有两个螺丝,是不要再钻两个眼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了,但是几架下面的板子只有两个螺丝,是不要再钻两个眼儿?

不需要,这就是大疆原装的脚架,两颗螺丝,下板不敢随便打孔,带线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想留空时间长,唯一的方法就是降低电机KV 加大螺旋桨

那就是换大架子了,550可能就不行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我的2700G。。。。4S 5000   7分钟

我的F550 用的朗宇2216 880KV电机,刚开始用4S5500MAH电,发现电机扛不起。。。空载都过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配置加起来,就差不多2400克了,云台,狗,图传,图传电池,不能少了。
1900克,正好去掉云台和狗{: ...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F550 用的朗宇2216 880KV电机,刚开始用4S5500MAH电,发现电机扛不起。。。空载都过热

我用的飓风KV900   4S  满载夏天飞下来电机正常温度。。。。我以前用朗宇的X2216 880  3S  1147桨飞越650空载飞下来电机也发热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F550吧,上6s,是大六轴

他的是E300动力,所以是3600g